支撑脚的设计

楼主(2024-09-19):
如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支撑脚的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
买一个重型脚座把,底面是缓冲垫,还有减震效果

网友:
费时,费力,单独制作成本一定会超过标准件。我的建议是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
这种脚杯网上不是有吗?为什么要自己设计呢。

网友:
这种买现成的,便宜,性能好

网友:
从结构上来说没啥问题,就是螺栓垫片材料为什么用不锈钢?

网友(点评):
可能是医疗行业

网友:
材料结合的很奇怪, 235+304,要么都用304,要么都用235,

底部考虑加缓冲防滑划垫,

底座和杆螺纹连接,上面螺母并紧, 下面的垫片和螺母可以去掉,

网友(点评):
下面的垫片和螺母可去不掉,不然调节高低的时候要么螺杆和底座松开了,要么带着底座一起转了

网友(点评):
调节频率不高,另外调节的时候本身物体要抬起来,底座转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玩意儿不是很多成品?

网友:
|明德格物发表于 09-19 16:18从结构上来说没啥问题,就是螺栓垫片材料为什么用不锈钢?
那脚垫怎么又是铁的呢?

网友:
1.材料有问题
2.脚座受力面尺寸不对

网友:
问题不少,对照一下现成的标准结构件自查一下吧。

网友:
拧大螺母的时候,螺杆要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