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泵配气缸的问题

楼主(2024-09-19):
如图所示1是活塞泵入口,原料从1进入泵,然后从出口处3往瓶子里灌装。 这里2是一个气缸,不知道他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封装关断吧

网友B:
要么当开关用,要么辅助灌装,

网友C:
像缓冲压力作用,让罐装速度稳定

网友(点评):
感觉靠谱,像是平衡内压的

网友:
活塞泵的动力。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只是用的是小电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封装关断吧

图中怎么没看到三通阀,以及驱动三通阀的气缸?

网友:
lz拍另外一个面的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当开关用,要么辅助灌装,

就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缓冲压力作用,让罐装速度稳定

@魍者归来 谈不上缓冲压力或平衡压力吧,这个图不全,应该还有一个下料嘴,然后对准广口瓶。

网友:
原料是什么?流动性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中怎么没看到三通阀,以及驱动三通阀的气缸?

类似针阀的

网友:
可能是个柱塞阀,用于截断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类似针阀的

气缸2是针阀,这个很好理解。

我想这个定量泵,应该有3个气缸,里面应该有一个三通旋柱阀以及驱动的气缸,在背面,没看到。

而且,这出口是水平的很奇怪。

朋友是做灌装行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缸2是针阀,这个很好理解。

我想这个定量泵,应该有3个气缸,里面应该有一个三通旋柱阀以及驱动的气 ...

点胶行业,有一部分的灌封

网友D:
@siralop 大佬对这种灌装泵,搅拌机器这类的有否涉猎?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ralop 大佬对这种灌装泵,搅拌机器这类的有否涉猎?

别大佬,我受不起,别客气,到这里的如果没有坏心思,都是兄弟。
搅拌机构我只在铸造见过,食品行业的没见过。
食品药品包装机我见过,有朋友专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