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触摸屏旋转结构设计

楼主(2024-09-19):
如图4触摸屏通过其上面焊接的板穿过拧紧手柄3的轴,可以绕着5螺帽旋转,
   4的板上面一个螺帽,下面双螺母并住4板,当需要旋转4触摸屏时,松一点把手3,转到位后,再拧紧3

网友A:
建个模更加直观

网友:
蛤?这也能模??

网友:
感觉可以用两个阻尼器优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个模更加直观

巧了,我也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买个现成的支架吧

网友:
设计是简易了,转的时候要先松螺丝操作起来不简易

网友:
参考下显示器的调整结构

网友:
应来我都是卖支架的,现在是不是也搞块铁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