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与减速机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4-09-19):
伺服电机与减速机对接,如果没有对减速机特别提要求的话,默认减速机与电机轴是夹持式的锁紧方式,而普通电机与减速机的连接方式一般都是键槽连接,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是不是考虑转速,扭力力矩

网友A:
连接结构与原理:
夹持锁紧: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伸入减速机内部,通过减速机上的法兰与减速机连接,减速机内有一个可变形的抱箍。操作减速机上的锁紧螺丝,抱箍就会收紧,将伺服电机的轴抱紧,从而实现连接。这种方式类似于用夹子夹住物体,通过抱紧力来固定轴与减速机的相对位置。
键槽连接:需要在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加工出键槽,减速机的输入轴上也有相应的键槽或花键结构。通过将键安装在两个键槽中,实现轴与轴之间的连接,传递扭矩。就像用钥匙插入锁孔一样,键起到了传递动力和防止相对转动的作用。
安装与拆卸便捷性:
夹持锁紧:安装相对简便,只需将伺服电机的轴伸入减速机,拧紧锁紧螺丝即可。拆卸也比较容易,松开锁紧螺丝,抱箍松开就能将电机轴取出。但是,如果频繁安装和拆卸,可能会导致抱箍的变形或磨损,影响抱紧效果。
键槽连接:安装时需要确保键与键槽的准确配合,有时可能需要使用一些工具来安装键,相对麻烦一些。拆卸时也需要先将键从键槽中取出,操作上可能比夹持锁紧方式复杂一点。不过,一旦安装好,键与键槽的配合比较稳固,不易出现松动。
对中精度与传动稳定性:
夹持锁紧:对中精度相对稍低,因为主要依靠抱箍的抱紧力来固定轴的位置,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轴偏心或不对中的情况。但在一些对中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安装工艺,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传动过程中,由于抱紧力的存在,能承受一定程度的负载,但在高负载或频繁启停、正反转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轴与抱箍之间的相对滑动,影响传动稳定性。
键槽连接:对中精度较高,键与键槽的配合可以确保轴的准确位置,使电机和减速机的轴心线能够较好地对齐,从而提高传动的稳定性和精度。在传动过程中,键能够有效地传递扭矩,并且能承受较大的负载和冲击,适用于对传动精度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承载能力与适用场景:
夹持锁紧:适用于负载相对较小、对中精度要求不是极高的场合,比如一些小型的自动化设备、轻工业设备等。其承载能力相对有限,如果负载过大,可能会导致抱箍无法抱紧轴,出现打滑等现象。
键槽连接:由于具有较高的对中精度和较好的传动稳定性,能够承受较大的负载和扭矩,常用于对传动要求较高的重型机械设备、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领域。
成本与加工难度:
夹持锁紧:结构相对简单,减速机和伺服电机的加工难度较低,成本也相对较低。但是,如果需要频繁更换电机或减速机,可能会因为抱箍的磨损而增加维护成本。
键槽连接:加工键槽需要一定的精度和工艺,对减速机和伺服电机的轴加工要求较高,会增加加工成本。而且,键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成本。但从长期使用和稳定性来看,如果应用在对传动要求高的场合,其综合成本可能并不一定比夹持锁紧方式高。

网友(点评):
需要在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加工出键槽,减速机的输入轴上也有相应的键槽或花键结构。通过将键安装在两个键槽中。你让AI输出时,难道不看看AI是不是胡说呢。

网友B:
什么夹持方式,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与减速机的输入轴通过联轴器直接相连。这种方式通常能够确保最高的传动效率和最简单的结构。
普通电机与减速机的连接方式多数也是联轴器,什么键连接,没有联轴器跟键连接去。

网友:
没有默认的一说。一定要注意看厂家样本和3D模型,各个厂家都不一样,自己不注意的话,就容易踩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结构与原理:
夹持锁紧: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伸入减速机内部,通过减速机上的法兰与减速机连接,减速机内 ...

对 您说的对,谢谢

网友C:
估计你小子只用过功率低于1KW以内的伺服电机,大功率伺服有不用键槽的,单靠夹紧的磨擦 力能传递扭力,比如扭力150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夹持方式,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与减速机的输入轴通过联轴器直接相连。这种方式通常能够确保最高的传动效率 ...

你好像没用过电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小子只用过功率低于1KW以内的伺服电机,大功率伺服有不用键槽的,单靠夹紧的磨擦 力能传递扭力,比如 ...

大的伺服电机也是用过的,采用的是键槽连接,但是小型的伺服电机大都默认采用加持抱紧的方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加持抱紧的方式出过几次松动的情况,后面就都改为键槽连接了。在我的理解看来,伺服电机大多用于高速并且都是急加减速的场合,负载惯量通常也不小,实际使用中对抱紧轴的冲击很大,容易产生松动的情况,并且对于轴的锁紧力矩也有要求,总之就是感觉没有键槽连接来的可靠。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复,在实际使用中,哪怕伺服电机功率小,如果使用场合是频繁的正反转、急加减速,并且负载惯量比较大的情况,还是采用键槽连接的比较好一点,以免踩坑

网友D:
伺服电机的扭矩输出 抱夹完全够用

网友:
有强度要求就用键槽,有精度要求就用抱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的扭矩输出 抱夹完全够用

考虑到安装环节,如果工人的锁紧力矩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话,还是没有键槽连接来的可靠,特别是抱轴不是完全松掉的情况下,排除故障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电机的连接问题

网友:
肯定是扭矩传递要求不一样。普通电机一般用来使大力,伺服电机多用来使巧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的伺服电机也是用过的,采用的是键槽连接,但是小型的伺服电机大都默认采用加持抱紧的方式,在实际使用 ...

如果你本身抱紧的时候会松动打滑,那你加了键槽也一样达不到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本身抱紧的时候会松动打滑,那你加了键槽也一样达不到精度要求.

胡扯

网友F:
反复运行键槽容易出间隙,夹紧安装到位就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复运行键槽容易出间隙,夹紧安装到位就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的。

你可拉倒吧,锁紧环打滑的现象多了去了,你是没吃过亏,键槽出现缝隙,那是你抱箍没抱紧,只有松动了,才会出现你说的伤键的问题。

网友G:
呵呵,谁是小学生一目了然,这点见识还出来丢人现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谁是小学生一目了然,这点见识还出来丢人现眼

目测你工资不超过3K

网友:
还碰到沃格行星减速机内插轴还加了个涨紧套,现场装配破口大骂的,拧一个螺丝转一个方向

网友G:
哎呦,拿工资说事了?听你说这话又小学生,又工资的,你干机械没几年吧,装啥呀,你跟你爹工资加起来估计都没我多,别装了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呦,拿工资说事了?听你说这话又小学生,又工资的,你干机械没几年吧,装啥呀,你跟你爹工资加起来估计 ...

无能狂怒

楼主:
第一次发帖评论区就这么热闹,感谢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狂怒?工资是能狂怒出来的?你这话真搞笑

网友:
不频繁启停的,我几乎都是键连接,频繁启停的都是胀紧套或者带键槽的联轴器,前提是胀紧套和带键槽的联轴器是减速机输出扭矩的1.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