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国内哪家的步进电机比较耐用

楼主(2024-09-19):
想保持每天24小时不停运行的设备,最多能使用多久?哪家质量更耐用?

网友:
雷赛?散热要做好

网友:
我用过航宇九天的

网友:
大部分步进电机品牌都是做驱动器的,电机都是贴牌的。因为步进电机的转速不高(400rpm左右),载荷也不会很大(大载荷就不用步进电机了),机械部件的寿命通常支持24小时运转。需要注意的是电机散热问题(大部分情况下,步进电机停机状态也是发热的),步进电机转子是永磁铁,高温就退磁了。而且轴承的润滑脂在高温下也会损耗。建议买一个双出轴的步进电机,在电机后面,加一个散热风扇。楼主,可以看看鸣志电机,鸣志是我用过最好的。

网友:
步进电机不能连续运转,那做的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赛(承接机械零部件加工)

接非标设备零件的加工吗?坐标东莞

网友:
汇川

网友(点评):
这个是伺服

网友:
国产的可多了,雷赛、锐特、兴丰元、仕纳这些我都用过。国产中间很多都是贴牌

网友:
步进电机市场逐渐会淘汰的

网友:
研控,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