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齿条行程问题,谢谢

楼主(2024-09-19):
大致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齿条推动齿轮A,齿轮A带动齿轮B转动齿轮相关参数:齿轮A的大齿分度圆16,齿数32;齿轮A的小齿和齿轮B一样,分度圆13,齿数26

我想知道假设要使齿轮B转动90度,推动齿条的行程是多少?用齿轮A/B的分度圆算出来都不对,想知道这个齿条的行程与齿轮B转动角度的关系。
刚接触齿轮组,在此感谢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
抛开齿轮,简化成数学模型,就是计算90°扇形B的弧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齿轮,简化成数学模型,就是计算90°扇形B的弧长

感谢回复,能否具体些,如果按齿轮B的分度圆13来算的话,转动90度,齿条行程是10.205,但实际上并不是

网友(点评):
实际不是,实际是多少,你想求助,还要打哑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能否具体些,如果按齿轮B的分度圆13来算的话,转动90度,齿条行程是10.205,但实际上并不是

刚看到图,是你大齿轮90°扇形弧长

网友B:
这。。。。。。。。转90度嘛,为毛要算弧长呢,还有小数点。。。。。看简图,最后传动是1:1的,就是齿轮B要转90度,齿轮A必定要转90度。齿轮A通过32齿的大齿,由齿条驱动。
大齿32齿,一圈360度,90度呢就只转1/4,这里刚好能除尽,8个齿就好了。。。那么,齿条移动的距离,也就是8个齿的齿距,这样可懂。

网友:
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转90度嘛,为毛要算弧长呢,还有小数点。。。。。看简图,最后传动是1:1的,就是齿轮B ...

嗯嗯,明白了,齿条8个齿的距离3.14*0.5*8=12.56,也就是按大齿分度圆16来计算齿条长度,感谢大佬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