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度计算结果后,如何判断为合适范围

楼主(2024-09-20):
请教下坛里的大大们:当简支梁的挠度计算后,怎么判断是否在合适范围内呢?

挠度计算结果后,如何判断为合适范围

挠度计算结果后,如何判断为合适范围

楼主:
这样换算是否合适呢

网友:
合不合适不是看你要求挠度不能超过多少吗?

网友A:
这个在市面上会算的人不多,是工程桥梁方面的核心计算问题,咱们这个群体里可能机械臂有应用或者行架相关行业相关有应用,看缘分吧,问到自己保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市面上会算的人不多,是工程桥梁方面的核心计算问题,咱们这个群体里可能机械臂有应用或者行架相关行 ...

好,谢谢啦

楼主:
是对机械臂和行架梁挠度的问题 和双导轨跨距的疑惑。

网友B:
你是在问你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还是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问你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还是是否合理?

是想问这个计算后的挠度结果,如何判断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C:
允许的最大挠度通常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确定:

材料性质: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弹性模量,这会影响梁的挠度。材料的选择需要考虑到它对挠度的影响。
使用要求:不同用途的梁对挠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精密机床的基础梁可能需要非常小的挠度,而一般的建筑结构则可以接受更大的挠度。
规范和标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建筑和机械设计规范,这些规范会给出不同类型结构允许的最大挠度值。这些规范通常基于经验和长期实践总结得出。
安全系数:为了保证安全,实际使用的最大允许挠度往往会比理论计算值小,这是因为实际工况可能会有超出预期的情况发生。
美观考虑:在一些情况下,过大的挠度会导致结构看起来不稳定或者影响外观,因此也需要考虑视觉上的接受度。
功能影响:对于某些特定的应用(如桥梁),过大的挠度可能会导致连接件失效或影响车辆通行等,因此需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允许的最大挠度通常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确定:

材料性质: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弹性模量,这会影响梁的挠度 ...

谢谢啦

楼主:
刚才查到这个表格。

受弯构件的允许值

受弯构件的允许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查到这个表格。

从哪查到的,我也苦寻很长时间了。

网友:
哥们 超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哪查到的,我也苦寻很长时间了。

楼主:
GB50017-2017 标准

网友(点评):
咱们行业还真不如建筑业,许多东西都是拍脑门,有个参考挺好的。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