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应该配什么联轴器

楼主(2024-09-20):
我问过一个老师傅,他说他长配的就2种 膜片和梅花,再问他,他也说不出别的种类了,
  好吗问题来了,如图所示我怎么感觉这个联轴器是刚性的?关于啥场合用啥类型联轴器,讲真我有点懵懵懂懂

网友:
简单粗暴的就是钢套,如果需要调轴向径向偏差用膜片,其他特殊情况另说

网友:
弹性联轴器可以补偿电机与减速机之间的微小对准误差,同时吸收震动,减少冲击载荷。常用的有橡胶、尼龙等材料制成的弹性元件。

膜片联轴器使用薄金属片作为弹性元件,能够在保持较高扭矩传递能力的同时,提供一定的位移补偿功能。

波纹管联轴器采用金属或非金属波纹管作为连接件,具有良好的位移补偿能力和抗扭刚度,适用于高精度要求的应用场合。

齿式联轴器利用内外齿轮相互啮合来传递动力,可以承受较大的扭矩,同时具有较好的对中性和容错性。适用于重载或需要较大转矩传递的应用。

磁力耦合器通过磁场而非物理接触来传递扭矩,可以实现无接触的动力传输,减少磨损,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离振动。

网友:
你去KTR和三木官网去看看联轴器

网友:
膜片联轴器通常分为双膜片联轴器和单膜片联轴器两大类。如果按联轴器与轴之间的连接形式分,又可分为夹紧式、键槽夹紧式、顶丝式、键槽顶丝式和胀套式。如果按外形可分为圆柱式、台阶式和法兰式。大尺寸膜片联轴器还可以做成三段式。具体各种分类方法与结构类型的组合,以及常用的组合类型在网上有详细分类和图片描述,此处不再累述。
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膜片联轴器的特性:如下图所示,膜片联轴器是在两块联结体之间直接安装一个膜片,该膜片通常采用不锈钢或者表面处理过的弹簧钢制作。因此该联轴器在旋转方向上几乎没有任何弹性,但是在长度(L)方向上具有很好的弹性。当采用多个膜片式,长度方向的弹性更佳。因此,膜片联轴器适宜用在轴线方向有震动或者需要一定弹性(弹性伸缩或弯曲),但旋转方向对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所以,对旋转精度要求较高,而轴向存在震动或需要轴向有弹性的场合,非常适合使用膜片联轴器。
对径向偏差较大,且存在径向跳动的场合则不适合使用膜片联轴器。所以膜片联轴器的特点是:高扭转刚度、低惯性及零背隙等特性,特别适用于精密定位系统,如测试测量、半导体、太阳能设备以及印刷等行业。

网友:
一、刚性联轴器
套筒联轴器:
适用场合:适用于传递转矩较小、轴的刚度较大、无剧烈冲击的场合。例如,一些对中精度要求较高的低功率传动系统,如小型风机、小型水泵等的连接。
特点:结构简单,制造容易,成本低。但没有补偿两轴相对位移的能力,对两轴的对中性要求很高。
凸缘联轴器:
适用场合:常用于载荷平稳、转速稳定、两轴对中精度良好的场合。如一般的通用机械传动,如电机与减速机的连接、减速机与工作机的连接等。
特点:结构简单,成本低,传递转矩大,对中精度要求高。
二、挠性联轴器
齿式联轴器:
适用场合:适用于重载、高速、频繁正反转、启动频繁的场合。如冶金机械、重型机械、矿山机械等大型设备的传动系统。
特点:能补偿较大的综合位移,承载能力大,但制造复杂,成本较高。
滑块联轴器:
适用场合:适用于两轴有一定径向位移、角位移的场合,且转速不高。如一些通用机械的传动,如木工机械、农业机械等。
特点:结构简单,尺寸紧凑,适用于小功率传动。
万向联轴器:
适用场合:用于两轴相交角度较大(最大可达 45°)的场合,如汽车、起重机、轧钢机等设备的传动系统。
特点:可实现较大角度的角位移补偿,传动效率高,但单个万向联轴器不能保证两轴同步转动,需成对使用。
弹性套柱销联轴器:
适用场合:适用于启动频繁、正反转变化较多、中等转矩的场合。如通用机械、轻工机械、纺织机械等。
特点: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具有一定的缓冲和吸振能力,对两轴的对中性要求相对较低。
弹性柱销联轴器:
适用场合:适用于各种中小功率的传动系统,如泵、风机、压缩机等。
特点:具有较好的缓冲和吸振能力,传递转矩较大,对两轴的对中性要求相对较低。
梅花形弹性联轴器:
适用场合:适用于有一定冲击和振动的场合,如通用机械、矿山机械、冶金机械等。
特点:结构简单,具有良好的弹性和缓冲性能,对两轴的相对位移有一定的补偿能力。
弹性联轴器适用于以下场合:

**一、有相对位移补偿需求的场合**

1. 轴向位移:
   - 例如在一些较长的传动轴系中,由于安装误差、温度变化等原因,会产生轴向位移。弹性联轴器可以通过自身的弹性变形来补偿这种轴向位移,保证传动系统的正常运行。
   - 常见于一些多级离心泵、螺杆泵等设备的传动系统中,泵轴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因热膨胀或安装不当而产生轴向位移,此时使用弹性联轴器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2. 径向位移:
   - 当两个连接轴的轴心线不在同一条直线上时,会产生径向位移。弹性联轴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这种径向位移,避免因对中不良而导致的传动系统故障。
   - 例如在一些小型电机与减速机的连接中,由于安装空间有限或安装精度不高,可能会出现径向位移,弹性联轴器可以适应这种情况。

3. 角向位移:
   - 在一些传动系统中,由于连接轴的安装角度偏差或工作过程中的受力变形,会产生角向位移。弹性联轴器可以通过弹性元件的变形来补偿这种角向位移,保证传动的平稳性。
   - 常见于一些需要频繁启停或正反转的设备中,如搅拌机、破碎机等,这些设备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和振动,容易导致连接轴的角向位移,弹性联轴器可以有效地吸收这些冲击和振动,保护传动系统。

**二、有减振降噪需求的场合**

1. 设备振动较大:
   - 一些设备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振动,如振动筛、破碎机等。这些振动会通过传动轴传递到整个传动系统,影响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弹性联轴器可以通过弹性元件的变形来吸收振动能量,降低振动的传递,从而减少对整个传动系统的影响。
   - 例如在振动筛的传动系统中,使用弹性联轴器可以有效地减少振动筛对电机和减速机的冲击,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2. 对噪声要求较高:
   - 在一些对噪声要求较高的场合,如实验室、医院、写字楼等,设备的噪声水平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弹性联轴器可以通过减少振动的传递来降低噪声的产生,满足这些场合对噪声的要求。
   - 例如在一些通风设备、空调系统中,使用弹性联轴器可以降低设备的运行噪声,提高工作环境的舒适度。

**三、有过载保护需求的场合**

1. 频繁启停:
   - 在一些需要频繁启停的设备中,如起重机、电梯等,启动和停止时会产生较大的冲击载荷。弹性联轴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这些冲击载荷,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当载荷超过联轴器的承载能力时,弹性元件会发生变形,从而限制转矩的传递,保护传动系统的其他部件不受损坏。
   - 例如在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中,使用弹性联轴器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机和减速机,避免因过载而导致的设备故障。

2. 意外过载:
   - 在一些可能出现意外过载的场合,如输送系统中突然卡住、搅拌设备中搅拌物料不均匀等,弹性联轴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当出现意外过载时,弹性元件会发生变形,从而限制转矩的传递,避免传动系统的其他部件因过载而损坏。
   - 例如在一些输送系统中,使用弹性联轴器可以保护电机和减速机,避免因输送物料卡住而导致的设备故障。

网友:
一般是用膜片联轴器,有偏移补偿左右,提高稳定性与可靠性!

网友:
一般伺服模组我们都用膜片式的,像图片这种十字滑块联轴器没用过,感觉应该是重载和低速场合的应用场景比较适合,也有可能是为了好拆卸,间距够的话可以不拆电机就把联轴器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