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缝的内铰链门

楼主(2024-09-20):
如图随手看到的一个焊接内铰链门,感觉有点粗糙啊,而且有缝隙,不如卖现成铰链做内开门,当然我看到更多的是做外铰链门

网友A:
自己找找看,外铰链这个就是最好看的,除非你结构上把柱铣安装槽。那可以找找大牌专业五金如:世嘉智尼、伊莉莎刚特啥的

网友:
内铰链有橱柜铰链,,,焊接后还能调节,缺点是占用一丢丢内部空间

网友:
有卖焊接铰链的

网友:
我感觉挺好看的

网友:
挺好的,就是这种没有页的焊接的时候麻烦,还要留缝,还要对中,手也不好拿。

网友B:
把铰链留到门的上方和下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找看,外铰链这个就是最好看的,除非你结构上把柱铣安装槽。那可以找找大牌专业五金如:世嘉智尼、伊 ...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供应商,还是得多来向大佬请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铰链留到门的上方和下方。

类似冰箱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冰箱门?

对。只要空间允许。加上密封条,等于零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供应商,还是得多来向大佬请教啊

不同行业的问题,没啥大不了,接触到了,就都有了。

网友(2025-08-14):
许。加上密封条,等于零间隙2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