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摆臂与分割器随动

楼主(2024-09-20):
有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们 摆臂怎样与凸轮分割器做随动 摆臂绕分割器输出轴中心同步旋转一个工位 后用分割器间歇时间 返回 这个凸轮怎样去计算?

网友:
这个跟随往复机构 不知道是 只跟随起始和终点  还是整个都要同步跟随

需要知道凸轮分割器的 加速曲线 才可以

罐装设备用的比较多

网友:
把各时间点的首尾零件的位置都模拟出来,零件都固定好,自由度就留连接件末端的活动自由度,然后就能根据末端圆盘的角度和连接杆的末端位置得到凸轮对应时间点的轨迹。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输入轴静止不转,输出轴会转吗

网友(点评):
自由度限制好久不回,如果精度要求高,末端加个二次定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