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可以两头同时对钻吗

楼主(2024-09-20):
给零件打通孔,可以在两侧钻头同时对钻吗?非深孔加工

网友:
没要求,想怎么钻怎么钻

网友A:
需要同心度吗??没有精度要求那随便搞

网友B:
当然可以,比如表带的配件加工,都是对钻,对钻可以保证位置精度,提高效率,减少钻头断,比如直径1.2的孔,通孔长14,一边打是12倍径,太深了,钻头吃不消,两边打就是6倍径,减少加工麻烦,两头钻又节省时间

网友(点评):
好像他是要两头同时对钻,重点是同时

网友(点评):
一个钻头钻深度的42%,然后退出;另一个钻头钻62%深度。确保两个钻头不碰头就行

网友:
出了差错,你承担责任就行。

网友:
保证工件定位可靠稳定就行

网友:
随机变量挺多的

网友C:
同轴度不好

网友:
打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群众什么状况都不清楚,你在那边小马过河没啥意义

网友:
精孔应该有点偏差,过孔没啥要求的应该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同心度吗??没有精度要求那随便搞

两边同时钻,钻头不会打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轴度不好

没精度要求,但是两边同时钻,钻头不会打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比如表带的配件加工,都是对钻,对钻可以保证位置精度,提高效率,减少钻头断,比如直径1.2的孔 ...

两边同时钻,钻头不会打架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打架,你吃饭也是上下牙一起咬,难道会打架?

网友(点评):
两边的钻头碰上,钻头钻钻头啊

网友:
能保证零件两端的同心度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精度要求,但是两边同时钻,钻头不会打架吗?

控制好钻头的加工行程,应该没事

网友:
理论上可行

网友:
一个钻头钻深度的42%,然后退出;另一个钻头钻62%深度。确保两个钻头不碰头就行

网友:
同轴度要求不高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