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顶高系数问题

楼主(2024-09-20):
遇到个齿轮问题,请教一下大佬门:
我有一个对齿轮,扭矩小,转速慢,精度不高。为了减少成本,大齿轮是尼龙的,并且由几段拼接成的。这样出现一个问题,部分齿轮由于框架焊接变形或者是安装位置有偏差,大齿轮不是很圆,齿轮转起来有异响,我可以通过减少齿顶高系数来补偿这个大齿轮的不圆吗。(有异响的齿顶高系数是1)

网友:
不可以的,转动还是不平稳啊。

网友:
你也没有说是齿顶干涉?如果是齿面干涉呢?

网友A:
一要解决干涉或卡滞,有没有这个问题?
二要解决圆周齿间不等距误差,拼接的,失圆了,就麻烦一点。

网友A:
当然,负荷很小,可以现场消除干涉与卡滞实施。先考虑放大中心距,中心距可调的话,最简单。
其次才是改小齿部尺寸。哪里干涉解决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负荷很小,可以现场消除干涉与卡滞实施。先考虑放大中心距,中心距可调的话,最简单。
其次才是改小 ...

中心距我调了一下,确实有效果出现了新问题,启动的瞬间,不太稳定。我现场把一些异响大的地方尺高磨了一下,好多了。我的想法是如果做第二台的时候,能不能靠改变齿顶高系数,解决这个装配和焊接的误差。大轮和小轮齿顶高系数都减小。把大齿轮和小齿轮齿顶高都变成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要解决干涉或卡滞,有没有这个问题?
二要解决圆周齿间不等距误差,拼接的,失圆了,就麻烦一点。

就是失圆了,转起来的时候,我测了一下,最高与最低能差3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失圆了,转起来的时候,我测了一下,最高与最低能差3mm

3mm太大,是主要问题。优选解决。先解决失圆,是问题之源。起码先缩小一半。在其他地方下手,属于无头苍蝇,只能碰碰巧。

网友B:
都不圆了,与什么齿轮系数有关吗?你还不如车一刀呢。

网友(点评):
齿部也失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圆了,与什么齿轮系数有关吗?你还不如车一刀呢。

我给磨了。

网友(点评):
大侠,结果如何?

网友(点评):
稍微磨了一小点,有效果,还是有点异响,不是很大了,感觉能接受

网友C:
分度圆不一样了修齿顶那间隙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度圆不一样了修齿顶那间隙怎么处理

这个东西要求不高,能转,看得过去就行。扭矩和转速都不大,精度也没啥要求。第一台试验机,就这么用了

网友(点评):
就磨了一小点,我也没敢多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太大,是主要问题。优选解决。先解决失圆,是问题之源。起码先缩小一半。在其他地方下手,属于无头苍 ...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焊接变形比较严重

网友D:
都知道重点了,为什么改进的不是重点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重点了,为什么改进的不是重点部分

一言难尽啊(手动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

翻了下资料,也没研究明白。不过又增加了奇怪的知识。什么是短齿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请教] - 齿轮传动/增减速机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网友(点评):
那是变位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