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机构极限感应

楼主(2024-09-20):
如图摆杆4会摆动,从而带动其上面的凸轮块3感应接近开关1和2,只不过这几凸轮块3的设计我感觉有点逆向思维,他这个一般都是有信号,当3旋转时,1和2会分别丢信号,这与我们通常设计凸块得信号正好相反,有点逆向意思

网友:
逆向什么了,画圈处明显短一块。
齿轮逆时针旋转,凸轮短一块的区域就旋转到传感器1和2正对的空间,相当于远离传感器,相当于信号减弱。

网友A:
个人感觉传感器的安装,正对圆心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传感器的安装,正对圆心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请教下,这种情况在2处凸轮过渡的区域,传感器识别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为了传感器,特意做了这么厚一个凸轮盘?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