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瓶螺杆的三维建模

楼主(2024-09-20):
问一下大家,这种分瓶螺杆怎么建模?网上很多教程都不对,做出来不能用。目前我使用的是solidworks的实体扫描切除,但是经常报错,局限性很大。这种螺杆大家是怎么建模的,有没有相关的软件。

分瓶螺杆

分瓶螺杆

网友A:
扫描切除?
扫描拉伸?

网友B:
首先,lz要分什么瓶?

网友:
扫略切除这可以

网友:
和版本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切除?
扫描拉伸?

不可以的,得用实体扫描才行。轮廓扫描出来不对。

楼主:
和版本应该没多大关系,实体扫描切除有讲解,刀具的形状等都有很大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lz要分什么瓶?

就普通圆柱形的瓶子。建模总出问题。

网友:
扫描路径

网友:
分瓶螺杆好不好用取决于扫描的螺纹线。
螺纹线开始入瓶的时候螺距是1.05~1.10个瓶子的直径,出瓶的时候是你实际需要的分屏间距。螺距是渐变的。
切除的截面要大于瓶子直径的0.5,这样才能保证瓶子顺利挤出。
螺杆的中心线尽量靠下。要比瓶子直立时的中心稍微低一点,但是不能低太多。如果没有实际验证过,可以吧螺杆的安装高度做一点调节范围。进瓶口最好能有抖动的动作,这样能让最后的几个瓶子也进入分瓶螺杆。进瓶口不要做喇叭口,喇叭口不会让瓶子更容易进入螺杆,反而会把进入一半的瓶子挤碎。

设计和制造分瓶螺杆是个有深度的活,看别人的成品很难学会所有奥妙。我做过两套分瓶螺杆,经验也不是很多。但是踩过的坑印象很深。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私聊。

网友(点评):
行家啊,这是干过的。

网友:
绘制形状和切除路线,扫描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