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器

楼主(2024-09-20):
随手看见别人设计的一个料罐搅拌器,1是轴连到电机,2是液位杆,3是搅拌叶片,4是进料管,给我的感觉是3叶片可能会刮到筒内壁呀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74832-1-1.html

lz这个灌装泵,有没有对面视角的照片,从不同角度拍个照,更方便交流讨论

网友:
底下有个大孔?

网友:
那只是你的感觉而已

网友:
摆动大吧

网友:
那就把叶子切掉一点

网友:
刮不到的,有一定距离

网友A:
底部设计时,通常都会预留间隙。罐体上部的泵用搅拌减速机在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找平安装基座。

网友B:
此叶片主要是为了防止颗粒料或粉料原料“架桥”,可参考“称重粉料喂料机”此类机械产品。

网友:
上面应该是电机,算带轴承吧,

下面有轴承吗?应该没有吧。

所以确实摆动大,lz担心也不是没理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底部设计时,通常都会预留间隙。罐体上部的泵用搅拌减速机在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找平安装基座。

这个搅拌轴,上部有轴承,下部基本上没轴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叶片主要是为了防止颗粒料或粉料原料“架桥”,可参考“称重粉料喂料机”此类机械产品。

赞观察仔细,桨叶只在下部有,桶内这么深,轴上部没有。应该是破拱的作用。

网友C:
@千风3 这个怎么看?

网友C:
@siralop 大佬,这也是食品行业或者化工行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iralop 大佬,这也是食品行业或者化工行业的

这样的搅拌机需要看工况,如果搅拌的是干料且相对质量较轻,那叶片偏心完全没问题,只做疏散和增加物料流动性用。如果物料密度大,流动性差,这样的设计可能就不太合理,需要滚筒或专门设备搅拌,配合螺杆、振动器或者气动结构增加流动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千风3 这个怎么看?

和我们这里的基本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们这里的基本一模一样

我们用的是旋转叶片,他用的是杆,他那种只能用在稀料里面。

网友F:
液位不用浮球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搅拌机需要看工况,如果搅拌的是干料且相对质量较轻,那叶片偏心完全没问题,只做疏散和增加物料流 ...

咱还是多聊聊技术话题吧,猫虾都被夹了。

,,,,,,,,,,,,,,,不知道如何评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搅拌轴,上部有轴承,下部基本上没轴承吧?

搅拌轴靠近的罐体的底部都是悬空状态,没有轴承支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搅拌轴靠近的罐体的底部都是悬空状态,没有轴承支撑的。

LZ担心刮到桶壁,也有人说会很晃。

底部悬空的优点是:搅拌轴从上部伸入搅拌桶,可以从上部升起脱离,然后搅拌桶倾倒出料;适应搅拌阻力比较小的物料。

如果搅拌阻力比较大,而且搅拌桶直接从底部出料,这样搅拌轴上下两端都要固定了。

下端的轴承要密封,隔绝物料,就有点难搞了;可能会考虑塑料轴承?

我见过这样搅拌+出料的,轴两端固定,一般是水平吧。

btw,朋友是食品行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液位不用浮球式的吗

可能是膏状呢?

网友:
搅拌轴的下部无支撑,浮动,如果碰到阻力大,黏稠的物料,那就晃得一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搅拌轴靠近的罐体的底部都是悬空状态,没有轴承支撑的。

如果物料是潮湿的,含水量高,可能有腐蚀性,而且要求食安,那么只有304,306L或者塑料三种可选。

如果垂直搅拌轴,下面装轴承,真的难搞。

btw
@加肥猫devil  猫侠还能看到技术版块么?一并请教下
@热青茶

网友:
看来原料比较稀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C:
LZ担心刮到桶壁,也有人说会很晃。

底部悬空的优点是:搅拌轴从上部伸入搅拌桶,可以从上部升起脱离, ...

@空白调 我之前在这个帖子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搅拌轴如果在底部需要轴承,这里必须有一个密封的问题,防止物料(含水)侵入轴承,以及从搅拌桶漏出。朋友怎么看这个问题?一般的搅拌动力都在顶部,而且下部无轴承。

网友G:
液体有沉淀物,刮到底部正常啊,不然时间长了  底部都厚厚一层了,不过刮片不要选这种金属的,如聚四氟乙烯之类的塑料,有韧性的那种,,这台设备我觉得 挺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液体有沉淀物,刮到底部正常啊,不然时间长了  底部都厚厚一层了,不过刮片不要选这种金属的,如聚四氟乙烯 ...

聚四氟贵啊,有没有加工商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涉及不深,推荐不了啊。我好像挺久没有在社区发求助贴了 带盐

网友:
我觉得这个比较危险,杆子这么长也没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