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准修正

楼主(2024-09-20):
各位大侠:      主动锥齿轮磨前磨后精度变差较大,相当于磨后基准遭到破坏,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修正不,或者能提供外圆加工的方法,求各位大侠支支招

网友A:
不同心吗

网友:
什么工况用的伞齿?转速多少,是否适合使用伞齿?

网友:
成对更换吧

网友B:
以磨后的齿为基准,反过来修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心吗

都是中心孔定位检测,磨前磨后差异有点大,应该是磨外圆时把基准破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磨后的齿为基准,反过来修正吧!

有什么办法外圆磨加工时可以保证基准不受破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