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12)——修改链轮图纸

楼主(2024-09-21):
(温晰提醒:由于我本人,马上要进入为期二天的无网区域,为此把明天的帖子提前发出来)
机械出图细节很重要。为此把链轮修改意见作二个图表。
其它坛友的意见详见原贴子:
http://www.cmiw.cn/thread-1074881-1-1.html

网友:
C2.5是2.5x45°的简化画法,害得我翻了半天标准,又去复习了一遍标准。
最新机械制图和50年前的基本一样,几乎没有变化。
也就把以前一些常用制图用了一些简化符号。

非45°倒角,以前老师傅一般也会把方向尺寸和角度标上,而不会仅用??x??°引起误会,
虽然标准允许,但实际中有经验画图者基本不会采用。

机械制图最重要原则就是清晰易懂,而不是滥用符号,符号标准也是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比如那个均布英文字母,我还是喜欢用汉字“均布”两字.

网友:
链轮齿部1.6恐怕有点难,不是很重要3.2甚至6.3就可以了.

一般车1.6都得细心一点,铣更不容易。

键槽也一样。

网友:
右面那个视图是右视图,加什么箭头。
你该不会把右视图当成左视图了吧?如果是左视图里有两个虚线圆。

网友(点评):
第一视角这个就是左视图吧,只有29那个虚线圆

网友(点评):
右面的是左视图,除非不是中国人的标准

网友(点评):
跟中国人有个JB关系,第一视角画法还是欧洲人创造的呢。你个中国人为什么欧洲人的画法

网友(点评):
你不懂还BB个屁

网友:
这个视图应该有

网友:
尺寸标注一定要清楚,示例中的剖视图,里面那个4.5与4.3的尺寸因为箭头重叠,增加了识别难度。通常这种在标注尺寸建议错开标注,或者是将重叠的中间箭头改成斜线或者圆点。

网友(2025-09-10):
键槽部分剖面线有问题,大家没看到吗?

网友(点评):
对的,软件生成后,要作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