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管锥螺纹内RC螺纹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21):
请问英制管锥内螺纹RC怎么标注?比如RC1/8,是不是直接标注RC1/8就可以了,并保证深度大于接头外螺纹的长度,这样能不能直接用呢?还是需要把接头也一起寄给加工商,让他们配?按我的理解锥螺纹的锥度是一定的,只要深度大于外螺纹的长度,理论上应该都是能够配合的。就算深度小于外螺纹长度,也能配合,只是不能拧到底。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可以直接标注Rc1/8.如果你结构没有限制就不用表别的。如果有特殊要求就得备注了

网友:
直接RC1/8可以,配接头的话,按接头螺纹长减2mm定螺纹深度

网友:
请参看GB/T 7306.1和GB/T 7306.2,可以百度搜索

楼主:
|yddbs发表于 09-21 10:20直接RC1/8可以,配接头的话,按接头螺纹长减2mm定螺纹深度
内螺纹比外螺纹短2mm?

网友:
直接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