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图示的液压转接头

楼主(2024-09-21):
图示的镀锌接头,厂家说是R1/8-10,没有图纸。这类接头我没有接触过,R1/4我明白,但是这个“10”不太明白,一开始以为是宝塔接头,但是看外形不太像。
淘宝识图都找不到一样的,请教下懂行的老哥,有没有具体的尺寸或标准号之类的。
对了,这个是插秧机油缸上用的。

楼主:
上面R1/8写成R1/4了,笔误

网友:
你查一下英标或者美标的螺纹,应该有的,我记得查过一次,美标好像有类似的标注

网友:
后面的数值表示每英寸有多少个牙,R代表了圆锥外螺纹代号,然而一般会在右下角脚标1或2。

网友:
好久不碰这东西了,印象中是美国佬用的英制尺寸螺纹

楼主:
各位老哥们,感谢回答。RC螺纹标准我懂,我意思是红框框这一块是啥?我看的汽车标准件里面没这种的,一开始以为是宝塔接头,但宝塔接头和这个又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