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挡环承重

楼主(2024-09-21):
如图这种局结构怎么就能承重了?3是支撑一个料管的,少说也有个大几十公斤,3自带锁紧环锁在杆2上,3的下面还有一个固定挡环1,也是靠螺丝顶在杆2上,就这结构能承受住大几十公斤的负载吗?
把2去掉,这玩意肯定锁不住了吧

网友:
这设计师胆子大

网友:
这种锁紧,我只能说大力出奇迹。

网友:
几十公斤没问题吧

网友:
好奇为什么不用一个规格的扳手,,,,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A:
只要你的内孔壁够粗糙,杆子外壁够粗糙,都不用锁螺丝,自己就能挂在上面自锁;爬电线杆的脚蹬子,就是这么个原理
下面的那个环,可以换成抱紧式的结构
这种结构也就没啥垂直度要求了,只要能挂住不掉下来就OK了

网友B:
几十公斤?不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妹子跳钢管舞吗,没问题。软妹子还能比螺栓硬吗?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内孔壁够粗糙,杆子外壁够粗糙,都不用锁螺丝,自己就能挂在上面自锁;爬电线杆的脚蹬子,就是这么 ...

换成抱紧得固定环比较可靠点

网友(点评):
没错,抱紧的更好。

网友:
没问题,可以承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十公斤?不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妹子跳钢管舞吗,没问题。软妹子还能比螺栓硬吗?我不信

大佬,感觉换了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感觉换了个人。

软妹子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