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同步带异响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4-09-21):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同步带传动的输送线,用的是42的步进电机,扭矩为0.6N·m,主动轮用的型号是HTPA14S5M100-B-P5,从动轮用的是E-LAHTF20S5M100,都是MISUMI的型号,S5M的轮,皮带是淘宝买的,用的也是S5M的皮带,长度是定制的长度,现在的情况是,我这里有6条皮带线,目前都是空跑状态,有的调了之后就不响了,有的调了半天,实在是调不好,一直响,调了张紧轮,皮带也平行了,但就是响,找不出原因来,求教各位大神,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现在有点蒙了。还想问一下,我调的时候,电机不断电,转动皮带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呢?

网友A:
机械排障的核心就是换,把不响的皮带换到有问题的设备上,皮带没问题就换带轮、换轴承……再不行就换个人试试。人一旦有了思维定势,很容易找不出故障点。

网友B:
都是新组装的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新组装的机构吗

是的

网友C:
把电机断电 在用手 拉一下皮带 使其转起来 可以再在听听声音从哪发出来的

异响 一般两种情况 一种是是同步带和同步轮跳齿了 同步轮误差或者安装误差

还有一种 是轴承发出来的

一点点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断电 在用手 拉一下皮带 使其转起来 可以再在听听声音从哪发出来的

异响 一般两种情况 一种是是同 ...

前辈,现在是断电拉的时候不响,但是带电就响,所以不知道为啥,我都蒙了

网友(点评):
把电机拆了 转动主动同步带轮 试试

网友(点评):
拆了电机怎么主动轮都没有固定呢,也不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现在是断电拉的时候不响,但是带电就响,所以不知道为啥,我都蒙了

是不是电机发出的响声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扭矩够吗?

网友D:
试一下,是不是皮带不张那么紧异响就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排障的核心就是换,把不响的皮带换到有问题的设备上,皮带没问题就换带轮、换轴承……再不行就换个人试 ...

最后的问题肯定是人的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设计的锅。

就算装配,采购,客户操作工有问题,那也是设计的锅,设计没有防止装配出错,设计没有在现场跟进装配,设计没有监督Q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是不是皮带不张那么紧异响就会减小

一样的,不那么紧一样响

网友:
同步带与同步带轮啮合时存在相对摩擦,喷一点有润滑作用的喷剂,比如脱模剂之类的就可以暂时解决,为什么有的响有的不响,我也不知道,就像穿同一双鞋,走在同一批瓷砖上,有的响有的不响,也在一直想能了解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是不是皮带买错了,看下,S5M皮带和5M皮带经常有人搞错

网友(点评):
但是有两条又没响,应该没买错,都是一批

网友:
42有0.6N,这虚标历害,要用大点的电机,噪音来源于震动,要认真查清楚哪里有噪音,
皮带本身是没有噪音的,来源于42步进电机

网友:
1、同步带有传动有噪音正常,就是要看到底有多大哈?
2、同带的噪音主要来源于皮带与带轮的啮合,明显过大的注意一下带与轮的啮合度、张力、平行等问题。
2、要求转速精度不高的可以考虑一下平带,这种结构估计会安静些。

网友:
带轮没有对正,跳齿,皮带刮挡圈,或者拉太紧了,齿你啮合不良,也可能是同步带轮规格不对,做得不好,。

网友:
电极受径向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是不是皮带不张那么紧异响就会减小

一样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