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纠偏

楼主(2024-09-21):
凡是长距离放卷的行业一般都有防跑偏的问题,当然短距离放卷比如贴标机也是放卷收卷,但因为距离短,一般是不会特意增加纠偏装置的
   如图所示为一个纠偏器,2为卷带,从1辊轮上穿过去,然后进入4传感器,3是传感器的检测点,纸袋得边沿被3检测着,根据这个检测量,纠偏器调整纸袋位置
如何调整呢,纠偏器可以旋转一定角度,就是说2辊子跟地面可以成一定角度,通过这个角度调整,让纸袋的左右位置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3,4是检测,后面的纠偏滚筒有气缸推动,调节滚筒平行度来纠正跑偏。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用电缸推动的吧

网友(点评):
执行器不一定,油电气都可能。

网友(点评):
电缸精度更高一点

网友:
主要调平行

网友(2025-04-05):
中间过程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