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安装结构

楼主(2024-09-21):
如图,为编码器安装结构,,4是同步带,5是带轮(被零件2挡住了),这个带轮跟编码器的轴相连,安装在2上,2又固定在3上,3安装在墙板上,从而可以调节位置保持同步带4涨紧
    这里说白了主机轴的速度不好测,所以通过同步带传递出来,通过测量同步带从动轮的速度来计算主机的速度,只不过我这里设计的零件2和3过于复杂,完全可以合并成一个零件

网友:
零件2和3过于复杂,完全可以合并成一个零件

你把2和3合并为一个零件,才会导致设计复杂,加工困难。
你该不会只是个设备管理员吧。

网友A:
有的时候把复杂的零件分开,可能加工成本会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把复杂的零件分开,可能加工成本会低些

老司机了

网友:
赞成2,3合并。

网友(2025-06-10):
用测量轮带上编码器试试
如需要编码器资料 可以私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