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点的链轮传动机构涨紧设计

楼主(2024-09-21):
一般链传动机构都有涨紧,在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搞一个可调整位置的涨紧轮,这种最常见。一般情况下主动轮个从动轮都是固定的,不动的。
   但你见过从动轮实时移动的涨紧设计吗? 就是说 链条在转动时候,从动轮的位置在移动(小范围移动)。这种工况你再用正常的涨紧肯定不行了,为此,本案例提供一个设计思路,解决这种难题,当然方法应该有很多,大家可以群策群力,多多提供方法

网友:
难道你不需要先说明一下为什么从动轮要实时移动吗

网友:
1、靠重力张紧,主动轮垂直地面可以上下浮动跟随从动轮。这个可行吗?
2、张紧随动,随从动轮移动保证张紧力不变。

网友:
那就设计成类似伸缩皮带那种

网友:
有随动内涨和外缩两种,,,,

网友:
为此,本案例提供一个设计思路,解决这种难题
案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