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滑动移门方案导轨选用--求助

楼主(2024-09-22):
上下移动门,门是一米四乘两米一的不锈钢管栅栏门,不是很重;使用场景是仓库内门移动距离两米一,导轨长度差不多得四米以上了;
上面有平衡器拉着,两侧导轨用什么样式的好,开口滑块配合铝托的光轴可以吗?

还有一根问题是导轨是放在门的背面好还是门的两侧好?
麻烦大佬回复

补充内容 (2024-9-23 10:20):
意识到滑块没法用了,用其他导轨有什么推荐吗?主要是使用过程顺畅就行

网友A:
这么大的,还是用滚轮好一点,滑轨估计直线度难保证

网友:
截个图多好

网友:
试试这种

网友B:
导轨长度不需要4米多吧,行程够2.1米就行。。。槽钢+导向滑轮就行。感觉用不锈钢管卷闸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长度不需要4米多吧,行程够2.1米就行。。。槽钢+导向滑轮就行。感觉用不锈钢管卷闸门更好。。。

最开始方案是槽钢加滑轮,客户想用好一点的东西,还有其他导轨选择吗?刚意识到用滑块的话平行度达不到

网友(点评):
关门时候竖两根轨道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还是用滚轮好一点,滑轨估计直线度难保证

确实,刚意识到滑块水平度达不到,最开始是槽钢加轮这种方案,客户觉得那样上升不够顺畅,想用好点的导轨,

楼主:
得考虑其他导轨了,滑块安装精度包装不了

楼主:
这种尺寸没有很合适的

网友:
内容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方案是槽钢加滑轮,客户想用好一点的东西,还有其他导轨选择吗?刚意识到用滑块的话平行度达不到

lz弄个图说明你的想法

网友:
光轴+导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弄个图说明你的想法

进出需要经过两套门,先打开外开的这个门,然后里面这个就是上下滑动开的门;这是最开始的方案,现在客户觉得两侧用槽钢和滚轮不够顺畅

楼主:
得垂直着用,支撑的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出需要经过两套门,先打开外开的这个门,然后里面这个就是上下滑动开的门;这是最开始的方案,现在客户 ...

不考虑卷帘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