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同心和等长约束时,为什么选择元素的先后顺序不同,结果都是一样的?

楼主(2024-09-23):
大佬们,萌新刚开始学inventor,请问我在用约束的时候,为什么我选择草图元素的先后顺序不同,约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同心约束,我先选大圆,和先选小圆,最后同心圆位置怎么都在靠左的大圆那里?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我现在都是锁定我想要的那个再去做约束T_T

网友A:
两个圆都没标位置尺寸约束,谁靠基准近,听谁的。一方标了位置尺寸约束,另一方没标,听已标的

网友:
在Autodesk Inventor的草图环境中,当你应用像“同心”这样的几何约束时,软件会自动确定两个圆形对象(例如大圆和小圆)之间的关系,并且试图使它们的中心点重合。选择元素的顺序通常不会影响最终的约束结果,这是因为“同心”约束本质上是指定两个圆形对象共享同一个中心点,无论哪一个被首先选中。
具体来说,当你选择两个圆并施加同心约束时,Autodesk Inventor会检查当前的草图条件,并决定如何最佳地应用这个约束。如果一个圆已经被固定(比如通过其他约束),那么另一个圆就会移动来满足同心条件。如果没有圆被固定,那么Inventor可能会根据内部算法选择一个圆作为基准,通常是较大的圆,然后调整较小的圆以实现同心。
因此,即使你改变选择的顺序,只要没有其他的约束或者条件来明确指定哪个圆应该保持不动,Inventor都会倾向于让两个圆的中心点对齐,这通常意味着较小的圆会向较大的圆靠拢,因为较大圆往往被视为更稳定的参考对象。
如果你想要控制哪个圆作为基准圆,你可以尝试先给它添加固定约束(例如,通过添加水平或垂直约束来固定其位置),然后再添加同心约束。这样,被固定的圆就会成为不变的参照物,而另一个圆则会相应地调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圆都没标位置尺寸约束,谁靠基准近,听谁的。一方标了位置尺寸约束,另一方没标,听已标的

懂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