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龙点睛(8)——一种加强筋的应用

楼主(2024-09-23):
今天分享一种加强筋的应用
这样布置的优点留给大家谈

网友:
增加转的的惯量,也不对哦,会正反转的吧,

网友:
为啥不连中间

网友:
加强筋布置在这个位置,是反作用力的原因吗?

网友:
看他受什么力,做什么运动

网友:
看着好像是和电机连接板靠着的,感觉应该是起到一点限位作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布置的

网友:
是为了躲避螺栓孔吧

网友:
平衡导轨受力吗

网友:
受力的脆弱点,增加垂直支撑力

网友:
奇形怪状,好丑

网友:
常见的是L形背板, 或者三角筋板或掏一个整体的安装座,
图片上这种见的不多. 也看不出有啥高明的地方, 硬扯的话, 加工容易?便于安装?成本低?

网友:
应该不是常用结构,倾向9楼的看法,平衡导轨受力。只看图中Y轴的异形结构,通过侧边的加强筋来平衡X轴导轨的受力

网友:
能起到X Y两个方向的加强筋作用吧,如果负载比较大的话这种加强筋确实比较合理

网友:
这玩意是认真设计了么?问题太多了吧

网友:
撇开上面的负载不谈,正常我的理解如下图:

网友(点评):
上面的那个模组斜着放,总感觉怪怪的,这个设计不是一个好设计,体现不出设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