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伸缩杆结构相关

楼主(2024-09-23):
现设想一个杆伸进火炉里取模具后浇铁水,模具净重50kg,场地限制杆有效长度需3米6,末端杆外径30mm,火炉温度850℃,考虑过做连杆,电缸液压缸基本不适用,目前自己所接触的结构也不多,想问问各位大佬们还有什么更好的伸缩结构吗?

网友:
那么高温度,得用镍合金材料了,,,

网友A:
描述还不全面。取模具浇铁水,是只需考虑直线伸缩动作吗?杆有效长度是指伸出悬臂长度?应该指出伸缩行程要多少。连杆可能就不是纯直线运动,那炉体空间炉门大小都要考虑。

网友B:
如果单纯的只是直线运动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曲柄滑块机构  第二个想到的就是伸缩货叉那种链条驱动或者齿条驱动的结构了  其他的不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还不全面。取模具浇铁水,是只需考虑直线伸缩动作吗?杆有效长度是指伸出悬臂长度?应该指出伸缩行程要 ...

整体是一个小车,前端带着个升降机构,伸缩杆在升降机构上,伸缩杆后面要加整体旋转的也是考虑着用电机还是其他什么机构,夹取后可以旋转模具接铁水;有效长度就是从这个伸出这个小车外的长度,控制在3米5多,杆取件收回后有个1米5左右的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的只是直线运动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曲柄滑块机构  第二个想到的就是伸缩货叉那种链条驱动或者齿条 ...

滑块和齿轮齿条也有想过,考虑到它要伸的杆太长了,夹具工件那个一个点受力还有高温,会有弯曲形变啥的,可能我接触的材料不多,目前问的外包厂家基本都做不了

网友C:
如果杆件进炉内取模具不能实现,能不能让模具自己出来?
陶瓷类的材料能耐高温,陶瓷底板固定模具,然后推拉底板实现模具进出高温炉。

网友D: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耐高温的气缸,比如美国PHD的高温GSM产品,热冲压、热焊接工况,927℃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是一个小车,前端带着个升降机构,伸缩杆在升降机构上,伸缩杆后面要加整体旋转的也是考虑着用电机还 ...

图中轴承座支点为什么不尽量靠近载荷端。这种我觉得就用电机加T形丝杆就可以吧,电机旁轴驱动螺母,齿轮链轮啥的连接,丝杆支点也得用螺母。至于前端高温,没有限制尺寸可以加强吧,或是材料上找更耐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杆件进炉内取模具不能实现,能不能让模具自己出来?
陶瓷类的材料能耐高温,陶瓷底板固定模具,然后推 ...

炉子结构是凸字型的,入口小内部大,一批次是刚好能摆满,加热完然后是这样是不是还要加个动作转运去灌铁水,灌铁水的地方是固定的。
也可以考虑这种方向,我问问能不能调整模具数量和炉内摆放位置。做这个小车主要是为了夏天他工人不用靠着火炉烤中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耐高温的气缸,比如美国PHD的高温GSM产品,热冲压、热焊接工况,927℃适用:

这个成本就太高了好像,领导不愿意

网友(点评):
不要轻易否定大佬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轴承座支点为什么不尽量靠近载荷端。这种我觉得就用电机加T形丝杆就可以吧,电机旁轴驱动螺母,齿轮 ...

这个图是初版,当时想着是节省成本的,去过现场沟通后要大改,车子这块也要改,现场空间有限又想用伸缩式的杆体,还得有预留距离不能靠着炉子太近,还有加几个旋转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块和齿轮齿条也有想过,考虑到它要伸的杆太长了,夹具工件那个一个点受力还有高温,会有弯曲形变啥的, ...

1337966684,手机号差一位?

网友E:
用纯机械式机构(齿轮+齿条)用行程放大机构

且机械手臂内置 冷水管道进行降温保护 机构

网友:
曲柄加一个垂直旋转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就太高了好像,领导不愿意

你可以将接触高温的部分做成耗材,快拆件,坏了就更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纯机械式机构(齿轮+齿条)用行程放大机构

且机械手臂内置 冷水管道进行降温保护 机构

大佬的思路都非常好,办法多得很。

关键是lz没搞对方向。你要自动化,首先要看人工是用的什么工序,什么操作手法。一无所知,纯属闭门造车。

网友G:
思路发散一些。如果需要人工去舀,咱都知道要用要工具伸进去,绝对不敢胳膊直接伸进去,那就用个加长的舀子。舀子承受高温,我们的胳膊不需要承受高温,所以,你问承受高温,就是想偏了。进去的部分需要承受高温,不进去的地方不需要。也就是说,进去的可以很粗糙,很抗造,变形也没事。。。这样是不是就有很多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的思路都非常好,办法多得很。

关键是lz没搞对方向。你要自动化,首先要看人工是用的什么工序,什 ...

  大佬们思路确实都很好,也是顺着大佬们的思路方向去学习考虑了,我也是一边对着大佬的思路一边跟公司的师傅商量着,这边老板啥都想用低成本,师傅这也是考虑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也是之前就跟师傅商量过的。
  我也确实是没讲明白很抱歉,这个也不算是纯自动化,只能算是半自动还是得有个人操作小车,为了热季让工人好干一些,场地空间限制也多,再就是我个人学识太浅,很多工序工艺也是看着大佬们提到后现查现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思路发散一些。如果需要人工去舀,咱都知道要用要工具伸进去,绝对不敢胳膊直接伸进去,那就用个加长的舀子 ...

啊对,上午那会就是想起来并不需要全进去,叉出来也是距离小车和人主体有段距离,然后控制一下行程距离、受力弯曲度这块,不影响伸缩动作这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块和齿轮齿条也有想过,考虑到它要伸的杆太长了,夹具工件那个一个点受力还有高温,会有弯曲形变啥的, ...

那是你没有找到对的厂家。你百度搜索扒渣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