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铁氧体磁铁的牌号选择及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23):
请教下铁氧体磁铁的选型和加工要求
1.使用情景:在齿轮流量计中,给传感器做背磁,即传感器粘贴在磁铁上,磁极中央表磁为800GS左右
2.具体需求:由于原始传感器停产,更换了传感器,配套的磁体因此需要改变尺寸,但原磁铁牌号并不清楚,可提供的信息是:目测看起来是铁氧体(黑色);表磁800GS左右;尺寸为8x8x4,充磁方向是厚度4的方向;想据此选出8X4X4.5,充磁方向为4.5的铁氧体。
3.具体问题:问题1是不是确定了牌号和尺寸就确定了表磁,或者可以通过表磁大小和牌号反向推导出尺寸吗,总之就是如何设计出表磁是800GS,磁力很小,尺寸接近上述尺寸的磁铁
问题2需要那些加工要求可以让磁铁表面结实些,别易碎掉渣等

网友A:
三个w.karuiqi.cn/canshubiao/ 这个网页介绍了许多铁氧体磁铁材料的牌号和参数选择具体的铁氧体磁铁牌号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不同的铁氧体磁铁牌号有不同的温度稳定性,如果应用环境的温度变化较大,需要选择能够在该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磁性的牌号。
某些应用可能处于高湿环境中,需要考虑磁铁的防潮性能。
如果磁铁会接触到腐蚀性物质,需要选择具有良好耐腐蚀性的牌号。
剩磁 (Br):这是指磁铁在饱和磁化后移除外加磁场时仍保持的磁感应强度。对于需要较高磁场强度的应用,应选择具有较高剩磁值的牌号。
矫顽力是指使磁铁去磁到零所需的反向磁场强度。对于容易受到外部磁场干扰的应用,应选择矫顽力较高的牌号。
最大磁能积 ((BH)max):这一参数反映了磁铁储存能量的能力。对于要求磁铁体积小但磁场强度大的应用,应选择最大磁能积高的牌号。
铁氧体磁铁通常较脆,加工过程中容易破损。如果需要对磁铁进行进一步的机械加工,如钻孔、切割等,应选择易于加工的牌号。
对于需要承受一定机械应力的应用,如振动或冲击,应选择具有较好机械强度的牌号。

表磁是高斯计与磁体表面某一点接触时测得的数值,是磁体本身对测量工具的一个数据反映,不代表磁体整体的性能。
磁体表面不同位置的表磁是不同的,非多极充磁且形状规则的磁体,一般测量中心表磁。表磁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同一块磁体,使用不同厂家的高斯计,测得的中心表磁可能并不相同;同一块磁体,在不同的环境下测量,测得的表磁可能也是不同的。(同一块磁体的N极和S极中心表磁也是不同的哦~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表磁测量并不客观,不是能全面反应磁体性能的参数,不建议作为产品采购时的评价指标。
关于表磁与剩磁的关系,请参考这篇网页三个W.jiadamagnet.com/show/119.html

网友:
找块喇叭磁铁去线切割,,,想多大,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w.karuiqi.cn/canshubiao/ 这个网页介绍了许多铁氧体磁铁材料的牌号和参数选择具体的铁氧体磁铁牌号时 ...

是的,表磁作为技术要求参数我也感觉虚虚的,用其他参数的话,手头又没有可以直接测量的工具。。。

网友B:
这个磁力要求完全一样吗?如果只是霍尔触发计数,那没必要。如果你不是很大量,定制磁铁也不现实。
要找磁力接近的,建议就小于等于原尺寸的各种尺寸网上买来测吧,再加个零件固定。
现在网上一般钕铁硼的多,强度和磁力都强于铁氧体的,铁氧体的网上比较少了。
磁力大小不是跟尺寸必然线性关系,跟磁材的成分,工艺,充磁的强度都有关系。

网友:
铁氧体印象中没那么多型号 就是铁氧体 然后给外形尺寸和充磁方向给厂家 就能做了

网友(点评):
淘宝上也许能找到现成的

楼主(2024-10-31):
引用 网友B:
这个磁力要求完全一样吗?如果只是霍尔触发计数,那没必要。如果你不是很大量,定制磁铁也不现实。
要找磁 ...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