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导向轴的数量可以缩减吗

楼主(2024-09-23):
这个裁切机构,是切软包电池铝塑膜的多余边的,产线现在要新制一些。分配给我了
这个工位动作简单,我觉得4根导向有点大材小用,想改为两根导向轴。
前辈们,我这个想法可以吗?

网友A:
是气缸吧,配4个这大粗的轴?目测30了吧

网友:
给你出几点意见。首先你得明白这几件事,千万不要想当然,仅仅是为了表现而改动。1.领导让你那样改的,还是你自己想那样改的?2.原来的缺点是什么,是不是你想改的问题就能解决问题?3.干活得人怎么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网友(点评):
因为东西回来,是我们现场的机修班组装的。那个班长反馈说之前的不好装,费劲。所以我就认为的导向轴过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气缸吧,配4个这大粗的轴?目测30了吧

用的气缸,缸径63。导向轴直径2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气缸,缸径63。导向轴直径20

支持你的想法,换2条,加大一点轴。这样操作方便很多。

网友:
你见过的冲裁模具的导向柱有不是四根吗,四根导向柱可以提供更加稳定的导向作用。
四根导向柱分布于模具的四个角落,可以使得模具在工作过程中受力更加均匀,避免因单边受力过大而导致的模具变形或损坏。
即使其中一根导向柱出现磨损或者故障,其余三根仍然可以维持模具的基本导向功能,提高了系统的容错性和可靠性。
如果采用两根导向柱的设计,由于只有两根导向柱,模具的整体刚性相对较弱,因此需要在其他部位加强结构,如增加支撑板或加强筋,以提高模具的刚性和稳定性。
光听车间工人在那胡BB,他们能负责吗。到时候责任全推你身上,他们会说,他们不懂,就是瞎说。你信了你听了,是你蠢,与人家无关。

网友:
如果没问题,千万不要随便改动以前的设计,除非你进行了简单的验证。剪切类的设计,很讲究刀片之间的间隙,有时候间隙就在0.01mm之内,否则就切不利索。很明显4根导向比两根更有利于刀片座的稳固,我甚至感觉原来的设计还不够刚性好。别为了改而改,切记

网友(点评):
车间工人的意见要听,一是表示对人家尊重,以后常见面,自己也有设计不合适的地方,互相包涵互相留面子,二是不管说的对错,要有反应问题的渠道到你哪里,你这一次否定人家了,今后人家可能就不说话了。

网友(点评):
尽管有个别工人是很聪明的,对机械的领悟能力很强,尽管理论水平未必高,但是真有那种有感觉的。但是大部分工人由于各种原因,说话不一定说道点上,或者故意打埋伏,这些都是有的。必要时自己动手做个简单验证

网友(点评):
同意意见,不建议更改。

网友:
先说结论,用2个导柱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模座有专门的厂家做的,有2导柱4导柱各种型号,便宜的几百块,好点的几千块。

网友:
建议,能用就别改。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正在用的去掉两个试试,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正在用的去掉两个试试,能不能正常使用。

4个都是直线轴承,虚位大。
去掉2个,不能代表双轴不行。双轴可以配导柱导套,铜套衬套之类的。

而且双轴的位置和现在4轴可以不一样。

网友:
双轴用导柱导套粗一点是可以替代四个直线轴承样式的。这个如果你没有十足把握,就不要改,现场觉得难装是因为手艺不行,手艺好的人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换双轴是好装了,但是牺牲的是受力和精度,你在不了解受力和精度有没有影响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改现有结构。直接和现场说四个受力更好就行了,谁也挑不了错

网友:
完全可以,两根导向轴就足够了,你可以看看冲压模具,那么精密和重载,也就两根。

网友:
四根不但起不到好作用,相反增加购物成本和加工成本,而且还会造成过定位,而难以装配.

网友:
看这刀口光亮程度,精度要求不高,不像包装行业要求高

网友:
如果仅用作导向两跟就行,用于裁切两跟的话刚性可能不够

网友:
这个直线轴承的,去掉两根会晃动厉害。

网友:
用过剪刀就知道,两刃间隙大一点偏一点就没法用,你用两个导柱恐怕很难保证克服横向的偏力矩,这跟一般升降机构要求不一样,最少三根吧。
另外从风险的角度,领导只是叫你再做一个,也没有叫你改,如果改了不好用,后果得你承担。

网友:
侧面受力的 2个轴感觉不稳 时间长了单侧磨损会严重

网友:
用两根配直线轴承肯定有问题,切点中心和气缸偏那么多。组装麻烦应该是轴挡到了,改善连接部位结构好拆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