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垂直度

楼主(2024-09-23):
这里垂直度标了个φ0是什么意思?(出处是《现代机械设计手册》秦大同 谢里阳 第1卷第3章第3篇3-228页)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直接贴图片不显示,重新上传了

网友A:
看下右边那个图就理解了,在圆周内偏移都可以。垂直度加直径符号只有在被测要素是轴心线的情况下

网友:
表示目标是回转面,,,,

网友B:
就是孔和面的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右边那个图就理解了,在圆周内偏移都可以。垂直度加直径符号只有在被测要素是轴心线的情况下

可是垂直度要求的数值可以为0吗?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高精度的机床,,,,,

网友(点评):
正常车床的一刀下平面和孔,垂直度标注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孔和面的垂直

数值为0是要求完全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值为0是要求完全垂直?

泛指一个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右边那个图就理解了,在圆周内偏移都可以。垂直度加直径符号只有在被测要素是轴心线的情况下

里面那个带圈的M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最大实体原则

网友:
当孔的直径为20时,孔轴心线垂直于基准面A 的垂直度公差为0。当当孔的直径为20.1时,孔轴心线垂直于基准面A 的垂直度公差为0.1。

网友:
直径,最大实体这个原则,可以去看下定义

网友:
打电话给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