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孔的粗糙度标注

楼主(2024-09-23):
腰孔粗糙度6.3应该标哪里?2个直线边和2个圆弧边都要标吗? 那样就是要标4个了,标1个行不行?标1个简洁点

网友:
引线标注腰孔尺寸和粗糙度

网友:
这种不用太较真,靠设备加工精度足够了。在其余里面标注6.3或者12.5,是不是就足够了

网友:
标不明白就文字叙述

网友:
有的用激光切割腰孔都满足装配要求,螺钉直径M8,激光切割9mm还能差到那里去,怎么都不会影响装配。当然有废料在上边需要清理车间自己安排就行,在普通零件上不用那么仔细

网友:
其余6.3就可以了啊

网友:
粗糙度6.3    3/5mm 的激光切割还能满足 8/10mm 基本要铣刀了,如果只是穿螺丝 没必要那么较真

网友:
这个粗糙度就放在其余里就行了,非要标的话,标在任一线上都可以的,不用标那么多。另一视图剖面上标更好。

网友:
放在其余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用标注吧

网友:
也可以加个圈,表示周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