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轮组能不能水平方向使用呢

楼主(2024-09-23):
求助,想要用滑轮组省距离,但是不知道滑轮组能不能水平方向使用呢,怕不稳定

补充内容 (2024-9-24 14:29):
大佬们,那有没有好几个动滑轮和定滑轮组一起水平用的呢,是不是需要给动滑轮组加导向机构呢

网友A:
可以,这两种都是水平使用,第一种轮测间隙太大,容易掉绳;第二种更好一点。

网友(点评):
边上加两个导轮保证不滑出来就行了

网友B:
垂直使用是因为始终有重力,水平方向用是否始终有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使用是因为始终有重力,水平方向用是否始终有拉力,

弹簧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两种都是水平使用,第一种轮测间隙太大,容易掉绳;第二种更好一点。

请教,这是啥设备,好像是个车?

网友(点评):
长皮带输送机尾部皮带涨紧小车。。。

网友(点评):
每个字都认识,合在一起就懵了

网友:
大佬们,那有没有好几个动滑轮和定滑轮组一起水平用的呢,是不是需要给动滑轮组加导向机构呢

上面大佬的图片是定滑轮。lz的动滑轮肯定要加导向+支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