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关于形位公差的问题

楼主(2024-09-23):
请问,我按照国标标注形位公差,精度要求也不高也不能太低,那哪些公差等级是常用的,工厂容易加工出来的?

网友:
你往高了标,就知道工厂的加工水平了

网友:
机床加工IT 8    IT9级

网友:
高低以够用满足使用、性能要求。而不是机械的标注多少级,否则固定级别就好了。

网友:
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越容易加工就越合适,没有固定招式。

网友:
春哥回答一下

网友(点评):
我哪知道什么精度,我农村来的,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一般0.0001丈还是能轻松保证,什么精度,一般加工厂都 不看这些,IT10,,并不是每个车间都 有机械工人加工手册,上哪查,

网友:
再翻下学校教材还是应该有提及的,教材找不到了也可以网上搜一下,一般各应用场合适用的公差等级,以及各加工工艺一般能达到的加工精度。

网友:
可以参考国标未注形位公差标准

网友:
6-8级比较常用吧

网友:
公差等级根据加工设备的加工精度来啊。都是爷爷辈CA6140之类的车床,精度等级就选IT8及以上对应的公差;如果实力雄厚,清一色的德玛吉,这两年新购的设备,公司不差钱那就往IT5对应的形位公差整,或者更小,探探对方的上限和本公司的忍耐极限

网友(点评):
供应商没说你穷,你还探 控对方上限?只要钱给够,光学磨可以上了,圆孔轻松 达到0.002公差,一个小件360起,指夹盖大小的磨削,要价360,精度保证0.002,表面光洁度,R0.4,

网友:
标0.001,统一标这个值,

网友:
主要是标高了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要是小作坊,表啥都没用,反正我找的那些,我表啥他都加工不出来,后来索性,就0.05了。能加工出来的,价格就不美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