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楼主(2024-09-23):
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
共格关系是指在金属或合金中,两个不同相(比如母相和新生相)之间的界面处,两相的晶格结构能够相互匹配,使得界面上的原子同时属于两个相的晶格结点上。是静态关系,而转变是一种相变,是动态关系,两种关系,根本不搭界的。

楼主:
夫妻做爱。夫妻是静态关系,做爱是动态关系。难道夫妻做爱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