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产品表面怎么保证良好

楼主(2024-09-23):
各位大咖前辈:有没有做钣金的,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司有一款钣金产品,材料是AL-3003的,表面处理方式是喷砂氧化黑色。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产品表面不太行,划伤情况严重和激光黑点。不能一次性从供应商来料到内部检查完直接发去表面处理。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彻底改善此问题,问题根源是|:因为钣金有很多腰形孔是用激光切割出来的,所以背面会有激光毛刺和节点,供应商只是简单打磨砂了一下表面去毛刺。没有办法能保证产品光滑干净。和供应商沟通联系说这个是概率问题,解决不了,来料时候已经打磨过四周,正反面员工没有仔细观察解决。有什么方法能从供应商那边直接解决,是不需要供应商去打磨毛刺,我们内部用刮刀去刮吗。拉丝或者打磨对产品外观没有太大的帮助。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者建议呢谢谢。

网友:
花钱。不行换人。

网友:
考虑过贴膜吗?

网友(点评):
这种板本身就是贴膜板,只是激光切割 和拆弯有刮伤, 钱的问题,只要钱给够,一点伤没有都 是可以的,

网友A:
给钱就行了,你要求没有伤就行,只要你愿意出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钱就行了,你要求没有伤就行,只要你愿意出钱就行,

春哥这话说的有道理,可惜客户给的价钱也没有给够,不可能对客户说这话吧,只能后续对供应商再强调一下,回货员工在打磨一遍了,类似钣金件喷粉无伤大雅,就是氧化头疼

网友(点评):
氧化不是很简单 吗,直接让氧化厂干 就行,

网友:
上一台去毛刺拉丝设备就解决了

网友:
换供应商,做得好的供应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随便找些给医疗器械公司做外壳的加工厂都能保证表面质量。

网友:
换厂家吧

网友:
打磨怎么会没有用,只是没打磨到位而已,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换供应商

网友:
全过程贴膜,电镀时再撕。

网友:
贴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