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转CAD总结

楼主(2024-09-23):
PDF转CAD总结

网友:
打不开

网友(点评):
总结到位

网友:
CAD左上角有个A字形的图标点开后有个PDF输入点击后鼠标右键确定 然后打开PDF文件就可以转换了

网友:
有网页版,可以直接转的

网友A:
求教图片转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图片转CAD

先反图片转PDF,接下来PDF转C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反图片转PDF,接下来PDF转CAD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