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认真,拖拉,就动大手术

楼主(2024-09-23):
校水平,安装后,然后一个人轻轻的把5吨左右的工作台推动!

楼主:
央企下面的中铁九桥公司,线轨和滑块都是用的德国的,台湾上银都不用

网友(点评):
用哪的,都 不如硬轨给力,线轨还是有优势 便宜,这要是硬轨,这种大修,没有3个月搞不完,费用10W+起,线轨一周就搞定,费用2W

网友:
引用 楼主:
央企下面的中铁九桥公司,线轨和滑块都是用的德国的,台湾上银都不用

这个是什么公司?不用出差的炼钢厂公司吗

网友A:
定梁式龙门加工中心
我们公司的也坏了,Z轴撞了。
导轨滑块老贵了

网友(点评):
用力士乐吗

网友B:
打表时 平行度 平面度要控制在多少尺寸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央企下面的中铁九桥公司,线轨和滑块都是用的德国的,台湾上银都不用

大佬,考虑下我们的吗

网友:
那么大机床用线轨????

网友(点评):
便宜啊,硬轨这修一下没有3个月,10W难搞定,线轨,一周2W费用,相关5倍,当然要好用还得是硬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梁式龙门加工中心
我们公司的也坏了,Z轴撞了。
导轨滑块老贵了

施耐博格的

网友:
设计参数给一下呗,进给量多少,精度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表时 平行度 平面度要控制在多少尺寸能指点一下吗

工作台7米长,平行度0.02内,水平5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