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通焊架是否可以直接锁大板的问题

楼主(2024-09-24):
如题方案一:方通焊架上面是焊接板做支撑面锁大板;
方案二:方通焊架不需要焊接钢板,直接锁大板;
请教各位大佬,以上那种方案好一点,并说明理由,谢谢!

网友:
都行吧,自动化行业不太会焊接,焊接之后想修改非常麻烦。其他行业整体焊接会牢靠一些。

wrn
车身焊装线,动力总成装配线、变速箱装配线等等,全是焊接件

网友(点评):
没错,如果重量大还是焊接牢固。一些汽车附件安装组装就不一定,本身就轻。

网友:
最好有个图片

网友:
如果不上龙门,那方案1.2都行;如果要上龙门,那就方案1,还是要看设备的精度

网友:
个人理解 与你设备的要求有关 如果是标机 批量的 焊接会好一点,非标定制的 螺丝固定会好一点 容错率高

网友:
这个看你对台面大板平面度要求高不高,不高可以直接锁方通上,一般平面度要求高点,需焊几个小块钢板,上龙门飞一刀。

网友:
同意!一图胜千言。

网友(点评):
6楼的说法对,不需要图。

网友:
锁大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用螺丝把大板固定在框架上

网友:
6楼说的对  而且焊了后好安装点

网友:
第一种比较好
方通壁厚比较小,直接锁大板不牢靠

网友A:
我们刚做了一批设备,用的方案2,弊端是大板底下各种垫不锈钢片,焊接的不平整,虽然我们进行了工艺保证,但效果不好,装配的时候也是骂骂咧咧的;初期方案是按照方案1来的,怕上龙门花钱,但装配的时候就知道了,该花的钱还得花;但是我们走访客户的时候,南方也有用方案2的,他们说问题不大,可能是工艺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刚做了一批设备,用的方案2,弊端是大板底下各种垫不锈钢片,焊接的不平整,虽然我们进行了工艺保证, ...

这个还不如安装位置焊垫板,加工等平面
加工费用稍高点,能解决装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