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伺服电机与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24-09-24):
我有一个机器人是用伺服电机带RV减速机工作的,
再选择减速机时,我有一个输入功率,比如说是4.69kw ,是不是说我选伺服电机必须选择相匹配的电机功率呢?我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功率,因为我们之前的机器人这个部位用的就是2kw带了一个7kw的减速机,也可以用的

网友:
减速机的功率应该是指可以承受的最大功率。因为减速机最大输出转速和扭矩都有限。电机功率小说明选择的减速机可以用。

网友A:
那是减速机的最大功率,不等于减速机的实际功率。能量守恒定律学过没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是输入的功率不能比这个大,超过这个功率可能会对性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减速机的最大功率,不等于减速机的实际功率。能量守恒定律学过没

实际我用小一点的也可以是吧?

网友:
比如4.69,应该是选的伺服电机功率不能超过4.69

网友:
输入功率差不多相当于这个减速机的额定功率,电机功率比减速机功率大的话,如果电机满载,可能会损坏减速机,电机功率比减速机功率小负载够也没有问题,就是浪费了,所以匹配是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