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24):
我有个X轴模组带动Z轴移动,Z轴重260kg左右,,X轴选了1kw电机,,惯量比大概5.几倍。。这样阿全可靠吗?

楼主:
安全可靠吗

网友:
惯量比的参考值伺服电机的样本上会写的。一般400W以下30倍,大的可能10倍。

网友:
西门子伺服电机 加工三轴的进给轴,一般惯量比3以内

网友:
像你这种最好再x1.5的安全系数

网友:
算什么,直接上2.3KW电机,扭力15N,

网友:
精度要求高,控制在1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