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转速匀速旋转,需要考虑转子惯量吗

楼主(2024-09-24):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那请问你的电机是如何从静止状态变换到匀速运动状态的,难道没有加速的过程吗?

网友B:
看你是不是频繁启停吧

网友:
惯量是核算启动和停止的

网友:
惯量是判断能不能启动和停止,你说的工况应该是可以不考虑加速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你的电机是如何从静止状态变换到匀速运动状态的,难道没有加速的过程吗?

那如果是这样算的话,就肯定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不是频繁启停吧

不是,就开始的时候启动,然后就是长时间的低匀速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不是频繁启停吧

使用工况上面来看的话,就不是频繁启停;仅开始的时候或者结束的时候才会加减速,其余时间都是低速度的匀速旋转

网友:
转动惯量大不大可以根据你所选的点击来计算,自己算下就能确定需不要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