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焊接方面的问题,请教各位专家

楼主(2024-09-24):
关于液压缸焊接方面的问题,请教各位专家,还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公司目前液压缸产品的工作压力都是16MPa,缸筒采用20#,缸底采用45#,氩弧焊焊接,焊丝ER50-6;
现在客户有要求:工作压力20MPa,指定缸筒材质为45#。
按照焊接手册上写的,焊丝的力学性能应该接近或者大于母材(即45#)的力学性能。
请教已下各位大佬,焊丝选怎么比较合适,是不是选ER62或者ER69系列?焊前/后需不需要处理?

网友A:
这都属于压力容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属于压力容器了

只能说勉强挨个边吧,液压缸只有工作的时候才高压,高压时间比较短暂。

网友:
焊前预热,焊后保温。。。。。。ER6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说勉强挨个边吧,液压缸只有工作的时候才高压,高压时间比较短暂。

焊口需要探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口需要探伤

说了好几次买射线探伤,就是不买探伤设备,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