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热装置怎样设计?

楼主(2024-09-24):
如图,给出一个直径26,高度95的刀柄空间,要对刀片进行加热(温度50-100度就可以)
求高手出招:用什么来对这个进行加热?这个加热装置怎样设计?

网友:
暖宝宝+water........温度在100以下,满足你的条件。

网友:
如果你这个刀柄不是转动的话,加热棒+热敏电阻就可以了,尺寸很小的。网购搜一下。
如果是铣刀转动的话,架个热风枪对着吹应该也可以。

网友:
热风一般是对腔体加热,配套做个箱体罩起来。如果只是刀,在刀柄上加个热电偶就行了。有温控需求还可以加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