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式机组装配置推荐或者主机品牌推荐

楼主(2024-09-24):
目前在用的R9000P 2021锐龙版,R7 5800H,内存16G,显卡RT3060,固态硬盘512G。这配置用SW打开几百个零件的装配体都卡得要死,还老是崩溃。这个配置我感觉应该不算低吧,怎么还这么卡呢?所以想换个台式机看看,性能应该比笔记本强很多吧,预算1W左右,求大佬推荐。

楼主:
最近找了配件,大概如下,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哪些可以再调整下,谢谢!

配件
型 号
单价
CPU
i7 13700KF  16核24线程,主频3.4GHz,睿频至高5.6
1989
主板
微星 PRO B760M-A WIFI  DDR4 2
1049
显卡
NVIDIA RTX A4000 16G  工包
4999
内存
金士顿 FURY 32G(16GX2)  DDR4 3600
469
硬盘
金士顿1TB  SSD固态硬盘M.2(NVMe Pcle 4.0X4) NV3
449
电源
大水牛 额定750W  BX750/PCIE5.0
329
散热器
利民 PA120SE 6X6MM双塔青春版
145
机箱
航嘉星越机箱ATX
79
显示器
微星 PRO MP2412 23.8寸  1080P 100Hz护眼防蓝光
379
                                                                                                 总计:9887

网友:
不知道,不过附近有个电脑店,那老板是个懂行人,有问题就找他。

网友A:
显卡问题,要专业显卡,一次解决问题,CPU,I9内存32G,硬盘512,显卡要专用显卡,你是绘图,不是打游戏,游戏显卡不行,要用专用,丽台系列

网友(点评):
春哥到底有多少东西!!!!!!万事通啊!!!!!!

网友(点评):
确实,还得是专业显卡

网友:
不是专业显卡,关闭opengl,注册表填写某个显卡的选项,具体不清楚

网友:
SolidWorks好像对硬件的利用不是很完全,我是I913代加4000加64G打开几千个零件也是卡

网友(点评):
这配置要2W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要专业显卡,一次解决问题,CPU,I9内存32G,硬盘512,显卡要专用显卡,你是绘图,不是打游戏,游 ...

CPU有个主频和睿频指标,这是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点评):
是的,吃单核心,现在都 5.7了,过剩了,关键是显卡,要用专用显卡,内存要大,比如64G 内存又不值钱

网友:
换32G或者64G内存条,内存越大,打开的模型比较多的时候才不卡。
还有就是你的几百个模型,不能有太多STP转出来的,否则也卡,破软件吃CPU单核,
农企的笔记本CPU本来就砍三缓,有条件配个台式,随便整个Zen3+32G内存+NVME固态,随便乱玩这些软件。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1W的台式机可以乱配了

网友:
建议看下大型装配体设置。新迪有本书,我可能分享过电子版,当然你也要重装下软件或者系统。驱动打对.我认为你电脑不差!

网友(点评):
系统要msdn原版或者其他原版的不要用修改版,或者精简系统相关运行库。软件稳定不用随便更新驱动。sw安装sp5版本,也要进行一定设置。

网友:
我12600+2060+16Gddr4一样用,这破软件就这样,容易爆显存和内存,还比较吃单核,大模型里各个小零件操作有冲突就容易卡顿暴死,模型精细度调低点,关联逻辑清晰一点,按一个个模块去设计,卡顿就少一点。

网友:
显卡及其驱动要和和sw版本要匹配,最新的显卡不一定支持旧版sw,建议内存32G以上,CPU主频高一点

网友:
希望大家给个配制我也换一台

网友:
显卡用P2000那系列的好些

网友(点评):
没啥用,入坑中,还是要配游戏显卡

网友:
华强北的二手工作站就可以,1w可以配到性能不错的台机。。。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我用的配置,参考一下
i713700kf+A4000 16G+32G+1T固态

网友(点评):
这得2W+了吧

网友(点评):
算上显示器1万1左右,CPU可以换I5的,主频在3.0以上就可以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买的组装好的,还是买配件自己组装的?

网友:
就不能有个既能用sw又能游戏的配置吗,都说要专业显卡

网友(点评):
低端专业显卡没吊用,还是搞个游戏显卡吧,cpu搞好点

网友:
不要买Intel十三代及以上的CPU就行

网友(点评):
为什么?cpu不是越新越好?

网友(点评):
十三十四代有缺陷,存在缩缸风险

网友:
你这台怎么处理?1000块钱我收了

网友(点评):
某二手回收平台可以回收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要专业显卡,一次解决问题,CPU,I9内存32G,硬盘512,显卡要专用显卡,你是绘图,不是打游戏,游 ...

跟显卡没有什么关系,我用P16一样卡

网友:
SolidWorks用AMD的显卡比英伟达的好一点,比不过专业显卡

网友:
显卡换丽台图形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