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红框内的气缸固定板和大板之间不直接固定,需要中间加一块板

楼主(2024-09-24):
如题:

网友:
增加螺纹深度?
调整距离?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说。
一般来说,这种设计大概率是这么几种:
1. 方便后期组装调试,即使有问题,只需要修改中间垫着的小板;
2. 材料。比如大板是铝,小板做成不锈钢,提升螺纹强度;
3. 减震

网友B:
保护设备,

气缸法兰和中间板定义易损件,坏了就换,如果设备上的螺纹坏了,怎么办?

气缸工作时受力主要是螺钉螺纹部分,这部分易坏

网友:
感觉还可以加个腰型孔做微调

网友C:
也可以理解为螺钉避位,要不然就与后面的安装件位置相干涉了。

网友:
为了气缸的浮动接头能直接安装上,所以我觉得只是起到一个垫块的作用,别想多了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的靠谱,中间垫板有卡槽,一是定位,二是垫高,浮动接头的高度合适。

网友:
我选D,以上皆是

网友D:
知道板中间为什么开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板中间为什么开槽吗

为啥,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说。
一般来说,这种设计大概率是这么几种:
1. 方便后期组装调试,即使有问题,只需要修 ...

感谢,你觉得还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D:
因为螺纹长度的原因限制了板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觉得还需要什么信息

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客户需求,你不说这东西是干什么的,不说关注哪些指标,别人只能去猜。
比如这东西对温度敏感,那也可能是用来隔热的。

另外,你看下背面锁像轴承座的那个,两面的螺纹位置有没有重叠。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没地方打螺纹了,加了个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螺纹长度的原因限制了板厚

你的意思没有合适螺纹长度的螺钉吗,那可以加垫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客户需求,你不说这东西是干什么的,不说关注哪些指标,别人只能去猜。
比 ...

如图所示,实际螺钉并没有干涉

网友:
我觉得5楼说的最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理解为螺钉避位,要不然就与后面的安装件位置相干涉了。

我看你给别人的评论都是一副屌人的样子,这个你能给出这个评论也是说明你水平也不咋地,为了避让,L
板底边不能做长点?非要多加工一个件?而且人家螺丝根本不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设备,

气缸法兰和中间板定义易损件,坏了就换,如果设备上的螺纹坏了,怎么办?

看了这么多人的评论,就你这条是最靠谱的

网友:
是气缸螺纹

网友:
安装的时候气缸螺母与下面的螺丝会产生干涉,把螺丝孔延伸出来,方便组装

网友:
猜测,那个气缸安装支架是怡合达标准件,安装高度不太合适,跟浮动接头对不上,
所以,那只是一块垫高的垫板而已

网友(点评):
我觉得靠谱。绿色的是一体的采购件,高度不合适,只能垫高

网友E:
你这是从米思米或者某款气缸选型例子上面看的吧?有一种可能绿色那些都是标准件,不垫个板不能对准另外一边的位置

网友:
单纯是因为后期好维修调试而已,不要想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板中间为什么开槽吗

为啥开啊,安装的时候防止气缸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说。
一般来说,这种设计大概率是这么几种:
1. 方便后期组装调试,即使有问题,只需要修 ...

感谢,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从米思米或者某款气缸选型例子上面看的吧?有一种可能绿色那些都是标准件,不垫个板不能对准另外一边 ...

对,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看的,觉得很像标准的设备

网友:
按照设计顺序,动作设计完最后装上执行元件模拟。一看,呀,高度有差别怼不上,一考虑要是去了这块板要改好几个件和尺寸。为了省事,然后就加块板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