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联轴器哪里能采到

楼主(2024-09-25):
车间设备维护,拿上来个联轴器,工艺不简单,不太好仿作,更不好买,想找找哪里有。

哪位知道它的特性请指点一二,在下洗耳恭听。

网友A:
说实话,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见过,,,,,

嗨,但凡有办法也不来麻烦大家。用在卧加上的。

网友B:
看样子不是非标件,是通用件,不行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春哥说反了,不是标件,不是通用件,,,,,

网友C:
联系做联轴器的厂家定制。

网友A:
刚刚问了朋友,你做出五金件,然后交给橡胶注塑厂可以做出来。这种缺点是没办法动平衡。

网友D:
选用常规的联轴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做联轴器的厂家定制。

现在低限是定制,但工艺难度大,是否达标也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用常规的联轴器不行吗?

如果常规可以,设备上就不会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是非标件,是通用件,不行做一个就行了,

做样子好弄,具体哪里需要保证功能,怕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问了朋友,你做出五金件,然后交给橡胶注塑厂可以做出来。这种缺点是没办法动平衡。

先了解一下,不行再说。

网友E:
机械主轴上的,见过

网友F:
承插是的不常见

网友G:
柔性联轴器,头一次见

网友H:
这不是电机转子么,然后插片式磁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低限是定制,但工艺难度大,是否达标也未知

这个很简单 啊哥哥,
直接车好,拿去复胶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低限是定制,但工艺难度大,是否达标也未知

可以咨询专业的联轴器厂家,不一定非得用这种,把工况描述清楚,可以寻找其它常规类型联轴器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械主轴上的,见过

什么机器上的主轴?厉害

网友:
使用位置的工况可以描述下吗,有助于分析选型,钢片和槽的间隙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 啊哥哥,
直接车好,拿去复胶就行了

钢条怎么定位我不知道,而且要可插拔,注入的材料是不是乙缩醛,还是其他聚合物,怎么定位,精度是多少,一概不知,不太敢弄

网友(点评):
弄点测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咨询专业的联轴器厂家,不一定非得用这种,把工况描述清楚,可以寻找其它常规类型联轴器替代。

问了米思米,就一句话,找专业机床配件。可他们就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主轴上的,见过

电机带蜗杆之间的联轴器,卧式加工中心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柔性联轴器,头一次见

设备比较老了,昆机的,现在是不知道现有的柔性联轴器是否符合要求,在和昆机联系,但昆机现在售后不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电机转子么,然后插片式磁铁

不是,是铝质+钢片+注塑的一个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承插是的不常见

的确,老设备上的

网友I:
网上搜搜有没有类似的专利,应该可以找到申请了专利的厂家。

或者安排人直接去昆机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搜搜有没有类似的专利,应该可以找到申请了专利的厂家。

或者安排人直接去昆机厂家?

暂定先找一梅花替代,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米思米,就一句话,找专业机床配件。可他们就是专业的!~

米思米不是专业做联轴器的啊,你要找联轴器厂家,机械手册里面有列出了参与联轴器标准编制厂家,可以找这些。

网友:
看着像是弹性柱销联轴器

网友(2024-11-01):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用梅花型弹性联轴器试试看

网友J:
为什么要做成一样呢?为什么不能按使用情况重新匹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要做成一样呢?为什么不能按使用情况重新匹配一个?

设计深度问题,联轴器为什么是这样的,对联轴器的理解是这样的,一,联轴器对中 性如何;二,联轴器保护作用如何;三联轴器功能性(防震,偏差修正、刚性等等)如何,这些都不知道,用哪个联轴器可以代替,又怎么知道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设计深度问题,联轴器为什么是这样的,对联轴器的理解是这样的,一,联轴器对中 性如何;二,联轴器保护 ...

联轴器的功能没那得复杂,就如公共汽车,没一号还有二号嘛,结合设备设备情况,咨二家联轴器工厂的技术,总会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联轴器的功能没那得复杂,就如公共汽车,没一号还有二号嘛,结合设备设备情况,咨二家联轴器工厂的技术, ...

嗯 ,我们就是直接买了个梅花装上了,连膜片都不用。具体差异没人知道,这是好事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 ,我们就是直接买了个梅花装上了,连膜片都不用。具体差异没人知道,这是好事吗?

哈哈哈,按设备的特性匹配上去就好,如在减振性,绝缘性方面,梅花的比膜片更出色,只有更合适,没有说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哦?梅花为什么比膜片更合适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按设备的特性匹配上去就好,如在减振性,绝缘性方面,梅花的比膜片更出色,只有更合适,没有说不 ...

楼主的设备描述不多,但联轴器选用的确实复杂,梅花的也不一定比膜片合适。梅花与膜片的相比

1、在减振方面,梅花的是聚氨酯的弹性体(简单些称为橡胶),工作时弹性体以大面积的挤压为主,而膜片的为钢片,工作时以小面积的剪切为主,所以在减振方面梅花的相对更好。
2、在绝缘方面更好理解了,梅花的弹性体是橡胶,结构上将主从二端直接隔离,而膜片的弹性体为金属,结构上并没绝色的功能。
3、在使用环境上比,梅花的要受限就要多了,如高低、低温、油脂等都不太友好,并且橡胶易老化,需定期更换,而膜片的就可以基本可以忽略,安装到位可终身免换。
4、从传递能力上比,同样的个头,膜片的传递扭矩要大于梅花的。
5、从成本上来看,膜片的也是要高于梅花的。
。。。。。。

网友:
这不是插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设备描述不多,但联轴器选用的确实复杂,梅花的也不一定比膜片合适。梅花与膜片的相比

但机床通常不用膜片和梅花,而是刚性连接的联轴器。舍弃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机床通常不用膜片和梅花,而是刚性连接的联轴器。舍弃减震。

钢性的也不错呀,除了安装要高了些,胜在成本低,扭矩大,没有中间的环节,安装好后续就不用维护了。

网友K(2025-01-16):
不知道老哥找到替代品了没有?这个设计感觉是个剪切销安全联轴器。这个外形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老哥找到替代品了没有?这个设计感觉是个剪切销安全联轴器。这个外形的没见过。

直接换的梅花联轴器,应用并没有很大区别。发出来是想了解里边的原理,我也没见过这样的联轴器,不知道为什么内部是这种很难控制位置精度的钢片,没打材质,估计韧性会很好。

网友(2025-03-03):
非标设计,可以用蛇形连轴器!

网友L(2025-04-02):
这种联轴器看样子轴套采用的是尼龙或聚氨酯等,可以理解也是一种弹性联轴器,你换成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就好,或者梅花弹性联轴器,完全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联轴器看样子轴套采用的是尼龙或聚氨酯等,可以理解也是一种弹性联轴器,你换成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就好, ...

就是用梅花替代的,效果相近,本身就是老床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梅花替代的,效果相近,本身就是老床子

梅花或星型是最接近的

网友:
不行就替换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梅花或星型是最接近的

是的,没见过,没敢换,主要是不知道被替代的这个联轴器特性

网友(2025-06-02):
感觉...有没有可能...这种排列...是为了减小背隙

网友:
可以选择波纹管联轴器代替

网友(2025-09-09):
换梅花或棒销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