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螺母的轴向间隙问题

楼主(2024-09-25):
最近新新开发梯形丝杆螺母碰到不少问题,社区里有没有做梯形丝杆的大神,梯形丝杆螺母的轴向间隙理论值有计算公式吗?或者经验公式?

补充内容 (2024-12-8 22:38):
目前已确定参数

网友:
,,,没有轴向间隙

网友(点评):
那会卡死吧,从几家厂家得到都不一致

网友(点评):
梯形螺纹轴向确实没有窜动,师傅那么多年一直这样说。

网友:
机械的间隙是很正常的

T形螺杆 也有 公差等级之分

如果要做精密的 查一下机床传动T形螺杆

网友(点评):
只能从设计公差方面着手

网友A:
没计算过,感觉是用尺寸链来计算,简单点的就是计算最大间隙就行。

网友B:
可以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手册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传动螺纹里面没有提到轴向间隙的概念

网友(点评):
对咯,只有大小径的公差,按照角度算轴向间隙差不多是径向螺纹面间隙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计算过,感觉是用尺寸链来计算,简单点的就是计算最大间隙就行。

只能从这方面来着手

网友(2024-12-08):
很简单,螺母哪里来的,螺杆哪里来的。告诉他们要标准扣距离,螺杆螺母找一家供应,因为这个梯形丝杆是非标的重灾区。自己工地的丝杆,想要配螺母,那基本上不可能配好,不是松就是带不上。

楼主:
自己加工生产,这个已经搞定

网友:
建议看一下精密机械设计这一类的书,里面有解决方案。有的间隙,如果光靠精度来控制,会代价很高甚至做不到的,用变通方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加工生产,这个已经搞定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梯形丝杆和配套螺母。 你自己生产螺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