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对射光电可以交叉使用吗?

楼主(2024-09-25):
  如图所示,受限于空间的原因,我的对射光电实在是没地方放了,只能出此下策,我想把对射光电这样放,百度了半天没有看到关于对射能不能交叉使用的帖子,所以想求教各位前辈,对射传感器这样子交叉使用能不能行呢?

网友:
你是不了解光的性质,光线即使交叉也是各走各路,互不影响的。

网友(点评):
好的,学习到了,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对对对,理想状态下还不存在摩擦呢。

网友:
完全没问题,交叉使用我用过.

网友(点评):
就你这一句话能证明吗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A:
绝对不行,这就是答案。你别听楼上两个坑货,他们敢打保票不出事吗,真出事你说网上告诉你没事,你信不信你老板抽死你。

网友(点评):
你开口就喷人,倒是拿出点证据来。闲着没事晚上拿两个手电筒照一下试试。本公司做光学产品的,本人虽不是光学专业,对光学知识也了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这就是答案。你别听楼上两个坑货,他们敢打保票不出事吗,真出事你说网上告诉你没事,你信不信你 ...

我和老板说了一下,因为没空间了,我也拿不准,老板说可以试试,实在不行就不要光电了,前机有对射检测,就是冒点风险,现在节拍达不到,之前的安装方式不行,我现在交叉就是要避位,把另一个组件装进来,头疼啊

网友:
实在不放心可以搭个环境验证下。我觉得是互不干扰的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这就是答案。你别听楼上两个坑货,他们敢打保票不出事吗,真出事你说网上告诉你没事,你信不信你 ...

除了那些高精尖的产品,哪个行业有门槛?

网友:
怕不行就上下错位就可以了,没必要更好在同一个高度啊

网友:
不行,就加四块反射镜,但是那样会增加光程了,不知道对你系统有没有其他影响

网友(点评):
这样就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测试过。个人觉得应该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大于本身的脏污的影响

网友:
型材搭个架子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两组对射,拉开点高度差,没问题,我们以前用过。对射光斑调节下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老板说了一下,因为没空间了,我也拿不准,老板说可以试试,实在不行就不要光电了,前机有对射检测, ...

光有波、粒二向性。即又有波的性质,又有粒子的性质,你想想波能交叉吗?粒子又能交叉吗?答案不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