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同步带跑偏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9-25):
同步带长度3800mm,T10 300宽的同步带,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出现图上的情况,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一端是有张紧结构的

网友:
1. 确保皮带轮端面共面,且皮带轮轴承无明显径向间隙 。  2.皮带质量合格。

网友:
这个要慢慢细调两带轮轴线的平行

网友(点评):
没错,要调准确。型材的架子更容易变形,不好调的。

网友:
没有张紧调节吗

网友(点评):
人家是一端调节张紧

网友:
3米有点长了……这总都是用同步带模组的,直接一根型材到底

网友:
钳工好好调一调,平行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掉的。是癌症

网友:
安装提高精度,调试调好,使用中注意观察,及时调整。

网友A:
1、出现跑偏,除了安装平行外,还与皮带质量有关(中间强力线排列、受力等情况)。
2、先排除安装的平行不达标准哈,案例中的中心距太长了,使用更好的皮带,对安装要求平行更严格可以改善,但不能彻底解决,且成本高。
3、这么长的路,建议安排几个保镖护送(中间增加滑轮导向)

网友(点评):
滑轮导向是用那种侧边导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出现跑偏,除了安装平行外,还与皮带质量有关(中间强力线排列、受力等情况)。
2、先排除安装的平行不 ...

对了,我做带轮与皮带的,意见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种跟皮带质量无关,因为受力后,会把皮带拉成锥形,这个要求装配者合理调涨紧力,涨紧力一大,几天就成这德性,中间导条有用,但效果不大,合理调涨紧力才是关键,但多数人是用力调

网友:
皮带上加个导向条

网友(点评):
请问弹性张紧是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
太长了是容易跑偏的,即使一开始调好了后期也会因为有松动导致快速跑偏,最好是中间加纠偏轮涨紧轮之类的来矫正。

网友B:
同步带太长,本身刚性没那么好,使用时,还是会变松,建议试试弹性张紧方式。

网友:
你那个挡边搞大点,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我看有一张图,挡边就是很小啊,所以这个问题首先确认要没有问题。其次,有人说过,中间加几个辊轮在侧边挡着。不是图纸上的轮的方向,是垂直布置

网友:
用月牙齿同步带,BAT10,自动对中,很好用

网友:
1.主动轮与从动轮不平行;
2.从动轮间隙太大,张紧的时候斜了;
总的来说就是没调平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我们这个还没跑偏过,就是托辊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太长,本身刚性没那么好,使用时,还是会变松,建议试试弹性张紧方式。

没有具体使用过,但是你的工况适合这种。

网友:
那么长的跨度,中间不加可调涨紧